[家电] 康铭18650电蚊拍改造

楼主(2019-04-25):
之前的拆解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8535&extra=

这电蚊拍有2个缺点,1是电量灯长亮

2是小电筒微亮

电量指示的控制官方是使用拨动开关控制的,所以只要通电了就一直常亮
现在需要的是使用的时候才亮,不用就不亮,这样即使平常开着也不会消耗电量

原理图,使用工作指示灯的信号来控制

切掉一块作为焊盘使用

焊上mos管

继续加上电容和电阻

完成

用个二极管处理工作灯信号

这样电量灯常亮就解决了
按下微动电量灯才亮
不过我找不到大阻值的电阻(焊上去的就50K),松开微动后1秒多灯就灭了.不想要延迟熄灭的话不装电容和电阻也行

至于电筒微亮问题只要找个漏电小的二极管替换掉图中的那个1N5819就好

我试了手上的几个管子,都有比较大的漏电电流
难道要找耐压值比较大的才行么...........

PS:我的改造参考自隔壁大佬的方法

网友(2020-04-24):
没人顶吗  我顶一个 ,改天也改改看

网友(2020-09-06):
楼主的电蚊拍应有开关吧。长亮和微亮只是在用电蚊拍暂短的时间段,无伤大雅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