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大家 这个是电阻还是电容 怎么代换

楼主(2019-04-25):
康佳26寸电视的按键板 现在按什么键都是待机了 就这个东西用万用表量没反应

网友A:
c 电容器     色码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 电容器     色码电容器

那么请问是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
看色环,百度一下色环电容的标准

网友:
不用怀疑,直接将所有开关都换掉就OK

网友:
把全部按键都换了

网友:
电容,普通万用表当然量不出的咯,
把所有轻触开关全部换掉就行了。

网友:
也可以加WD40到每个开关上,然后关机后 每个键狂按1分钟。

网友B:
换什么开关啊,楼上的都是没拆过电视遥控器的内部吧,。以前显像管电视的时候基本都是导电胶开关,现在led电视的遥控器基本都是金属碗直接扣在印刷电路板上当做开关的,怎么拆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什么开关啊,楼上的都是没拆过电视遥控器的内部吧,。以前显像管电视的时候基本都是导电胶开关,现在led ...

这个不是遥控器,是机上的按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什么开关啊,楼上的都是没拆过电视遥控器的内部吧,。以前显像管电视的时候基本都是导电胶开关,现在led ...

金属碗?是锅仔片吧!

楼主:
轻触开关我都打开清理过了 都是好的 现在是上面的电阻 电容 有问题 全乱套了 不弄了 直接上网买个

楼主:
上淘宝看了 这个是轴向电容 容量从零点几皮法到几十皮法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