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帮同事修个小夜灯另外diy了一个风扇

楼主(2019-04-25):
同事小孩用的一个夜灯,他自己已经拆开看过了,是线烂断了,叫我焊一下
外观

还有标签

背面

已经拆开了

铁脚,焊点锈了,线烂断了

固定板子的螺丝柱也断了,回收塑料外壳

板子正面,led灯设计了两种焊盘,四个脚的不知道是什么灯珠,电路就是最经典的灭灯比亮灯还费电的那个

502粘回

焊上线

上电测试 光敏有光照到,led不亮

光敏套住,灯亮

螺丝住和插脚焊点打胶固定

板子装回

发现这个塑料是个透镜

不亮

手指按住透镜就亮了 交付

这几天广东特热,办公室的风扇都拿到产线用了,没的用怎么办呢,自己diy一个

电磁炉风扇 18v的

也是电磁炉的

用16v电源供电,风量还是不错的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现在天热得都想开空调了

网友:
电磁炉风扇风力可以的。可能声音有点大。

网友A:
我这开春又失败了,继续过冬天,暖气还停了,睡觉死冷的。

网友B:
这个风扇性价比最好,可惜的是没有防护网。我以前网购的美蓓亚12厘米风扇,缩水电机不如电磁炉风扇有力,如果正品美蓓亚应该比电磁炉风扇更好。

网友:
这风扇,好销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开春又失败了,继续过冬天,暖气还停了,睡觉死冷的。

我这已经30几度了,睡凉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扇性价比最好,可惜的是没有防护网。我以前网购的美蓓亚12厘米风扇,缩水电机不如电磁炉风扇有力,如 ...

其实这风扇不便宜,那个不锈钢支架是一个工装改的,当然现在已经废弃,当时买来100多

网友C:
再找两个可以玩四轴了

网友D:
这个风扇看的眼熟呢?我仍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找两个可以玩四轴了

只有一个了,没办法4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风扇看的眼熟呢?我仍给你的?

是的,你扔了三个,有个接上去转几下不转了

网友E:
你那锂电风扇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扔了三个,有个接上去转几下不转了

不对啊,我曾今3个都是当风扇用的。。。。快递背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锂电风扇哪里去了?

压箱底了,

网友F:
俺这里还冷得穿羽绒服,嫩那里都穿短袖吹风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俺这里还冷得穿羽绒服,嫩那里都穿短袖吹风扇了

在广东正常来说五一游泳池就开始试业了。

网友:
我这也开春又失败了,继续过冬天,暖气还停了,睡觉死冷的。

网友G:
老猪,电磁炉杀手也!我看看我电磁炉的风扇还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猪,电磁炉杀手也!我看看我电磁炉的风扇还在否?

还好不是少女杀手,你的蛋疼图片还不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