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怎么分辨usb数据线有没有屏蔽层?

楼主(2019-04-25):
在jd买两条山泽的 otg线  外皮是透明的 其中一条看着屏蔽层就没接在外壳上   如果不是透明的数据线怎么分辨有没有屏蔽层 ?刚想起来usb 屏蔽层需要接在外壳上  那么用万用表 测试两头外壳 如果通的话 是不是就能证明这条线有屏蔽层? 来个大神 解答下

网友:
我有一条三星原装的线,屏蔽层没有接外壳,而是接到地线的!

网友:
一般确实是接到外壳,测试是不是能导通

网友:
不能百分百的判断,只能用钳子噶断看

网友:
以前拆过一根线,三芯的,屏蔽层做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