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松下智能马桶盖不冲水求维修思路(Panasonic DL-1109CWS)

楼主(2019-04-25):
故障现象:按键不冲水,只有测试及座圈可调温,其它按键都不起作用。
拆修思路从哪入手?

网友A:
薄膜开关易损,看现象像是薄膜开关问题。可拆开直接短接相应开关连线脚测试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膜开关易损,看现象像是薄膜开关问题。可拆开直接短接相应开关连线脚测试确认。 ...

大部分开关无反应,薄膜坏应该坏一,二个,拆开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体重感应有问题,小孩子坐上面有时就不喷水

网友:
新买的已经保修5年了。不过看你的成色,肯定不是新买的。

网友:
1L是第一步,如果都不行,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电器烧了,也可以可以拆开发图。

楼主:
抽空把它拆了
后面4颗螺丝去掉

楼主:
拆掉盖子里面是这样的

楼主:
发个帖审半天

网友:
是不是水路被水垢堵了

网友:
重点检查下连接开关板的排线,比如有无插紧等。我拆过一另一品牌的,也是按键乱了,无法控制,找开后仔细查看,发现连接开关板的排线断了2根,接上试机正常了。

网友:
把座圈拆开,里面有电容传感器,换掉

网友:
座圈拆开,里面的电容感应传感器换掉

楼主:
拆下的按键板是这样的
到此结束,没法修

楼主:
最终叫的松下维修,直接换按键板,120元,不贵。

网友(2023-12-17):
按键板不防水的,千万别拿水冲,我保内换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