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的电源板不通电,100瓦功率输出 24v电压最大4.5a电流

楼主(2019-04-25):
请大神看下一般是哪些零件容易坏,仔细检查无击穿拖线痕迹,保险丝烧了吗。

网友:
保险、整流桥、开关管这几个容易坏,话说楼主就不能自己量一下保险吗直接问别人是不是保险坏了鬼才知道啊

网友:
望闻问切,你才做了第一步,再闻一闻,有没有烧焦的味道,第三步你是当事人,故障表述清楚,第四部靠大家。

网友:
你把背面的图拍张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