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条日本hewtech医用级电源线

楼主(2019-04-25):
这条电源线是日本医疗设备带的,被我使用普通电源线替换出来了,原因是插头不符合国标另外标识抗压为125V,所以明知道线的质量很好也只能替换了,否则设备验收时这些都是不符合标准的地方,其实使用这条电源线的设备最大功率才10W,为什么要这么粗?线为日本hewtech制造,不明白医用级和普通的有啥区别,咸鱼上类似的都要100多一条,多为音响发烧友购买。好奇之下拆开插头上的两个螺丝,以为里面会有活接头,结果发现只是固定线用的,这么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螺丝上打了螺纹胶,细节处理比较到位。

网友A:
拆了那么久也就看到一个美标插头,线芯如何都没看到

网友B:
就是普通的16AWG电源线,不过这种线外皮材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啊,够粗

其实不算太粗,3*1.31,还不到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那么久也就看到一个美标插头,线芯如何都没看到

看到线芯这条线就废了,有点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普通的16AWG电源线,不过这种线外皮材质不错

没错,但是医疗级的好像使用的铜芯材质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线芯这条线就废了,有点浪费啊

插头跟线的接头那边看不到线芯铜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但是医疗级的好像使用的铜芯材质不一样

至少铜的纯度不一样,搞不好还是无氧铜,看看线身有没有OFC的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跟线的接头那边看不到线芯铜质?

看不到,拧下来发现只是固定线用的,所以我来问为什么这么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铜的纯度不一样,搞不好还是无氧铜,看看线身有没有OFC的标记

没看到,有阻燃等级VW-1,无铅NON-Pb及各种认证和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但是医疗级的好像使用的铜芯材质不一样

铜芯应该和华为华三思科交换机里面拆出来的电线质量差不多吧。

网友D:
110伏与220v耐压等级同级的,可同功率用电器电流要大一倍。美国与日本其实在这个方面是挺头疼的,但是尾大不掉。真要改成高电压,这代价没哪个国家承受的起。

网友E:
就看到线粗,其他都看不到,剪断换个插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伏与220v耐压等级同级的,可同功率用电器电流要大一倍。美国与日本其实在这个方面是挺头疼的,但是尾大不 ...

改高压是太难了,低电压最主要确定还是电力传输损耗,日本还好,毕竟传输距离短,美国确实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看到线粗,其他都看不到,剪断换个插头就好了。

重新接就不用了,想用手里又有老插座可以插,至少手里太多了犯不上用这个

网友F:
这样的“大材小用”估计是通用设计导致的结果,他们的产品不会都是那么小的功率吧?况且这个品字头在普通不过了,总不会为每个产品单独生产一个规格的附件吧。虽说降额多了浪费,但是买这些产品的用户这些问题根本不值得一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看到线粗,其他都看不到,剪断换个插头就好了。

真要是换头估计这也就真正成了货真价实的电源线了。这样的好货就得完美的留给那些高烧才有价值,你看看现在卖那些线缆的有多少不是成品的呢?吹嘘、造假有哪些卖散线的能干过这些带头子的货色,现在能买到的烧货假冒数量远远大于正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大材小用”估计是通用设计导致的结果,他们的产品不会都是那么小的功率吧?况且这个品字头在普通不 ...

没错,肯定是用现有的,毕竟使用量没那么大,不过这种接头得亏没让商检局看见,否则都得报废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要是换头估计这也就真正成了货真价实的电源线了。这样的好货就得完美的留给那些高烧才有价值,你看看现 ...

我不懂啊,音响发烧音频传输信号线发烧就是了,电源线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