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磷酸铁锂电池组代替五号电池

楼主(2019-04-25):
手里有个用五号电池的音频发射器比较费电,平时习惯用充电电池替代。镍氢两节、磷酸铁锂+占位桶其实都可以,只是一颗折腾的心难以平息……

Line6 Relay G30

测试过这个机器的耗电规律,2.4V 供电的时候 190mA+,3.2V 时 150mA-,功耗基本上是恒定的,有明显的 DC-DC 供电特征;但是继续升高电压,电流就不再下降了,反而会逐渐增加,机器的功耗随之增加。
上图的铁锂是满电的,电压高于 3.2V,电流超过了 150mA,但不会超出很多。

考虑到机器标配两节碱性电池,满电的时候达到 3.6V 是非常可能的,所以铁锂电池还是比较安全,不会超出耐压。普通锂电池就有些风险了,而且在没有保护板的情况下电池也很容易挂掉。铁锂虽然容量小,但相对皮实一些。有一次忘了关电源,几天后才发现,妥妥 0V,还好用傻冲救回来了,容量也没有太大损失。

电流不算太大,铜芯线细一点也没关系。

胶水粘接,一侧留空,否则放不进去;填充另一侧可以防呆。

两节串联的电池盒,一边触点是直接短接的,这种电池组不做好绝缘会短路,全绝缘又不方便充电。

因为是并联,直接对着两端电极都露出来的那一节充电就行了。

铁锂电池标称 1000mAh,有些虚标,据说实际能有 750~800mAh,两节算 1500+ 的话,能用 10 小时,基本上相当于“爱老婆”了——镍氢电池往往电没放完就报低电压了。
其他电器用两节五号电池的,只要电池盒结构类似,也可以用这个电池组。

网友:
不错,挺好的,很有创意!!

网友:
好手段,这样也行

网友:
对于耗电大的情况,这样的处理十分值得借鉴,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脑子不够用 研究了半天
楼主的骚操作 还是不错的
但是加电池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脑子不够用 研究了半天
楼主的骚操作 还是不错的
但是加电池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正负极 ...

正负极必须注意。好在我这个电池组用途比较单一,看了几个手头的设备,电池盒都不是对称结构,反了放不进去,而且恰好正负极方向和这个无线发射器一致。其他情况可不敢保证不会放反。

网友B:
这牌子电池买过, 容量太小而且没保护,一不小心电池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电池买过, 容量太小而且没保护,一不小心电池就坏了

你说的是 Coolook?确实不怎么满意,不过我曾经放到过零电压然后硬充回来继续用了,没像锂离子 14500 那样马上挂掉。至于容量,就是因为太小才弄俩杂牌平头电池并联的。

网友C:
不错的想法,比1节电池+1个占位筒的常见方法容量大了一倍!如果能把2个电池用线连接就更好了,可以应对两个电池槽被隔板分开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想法,比1节电池+1个占位筒的常见方法容量大了一倍!如果能把2个电池用线连接就更好了,可以应对两个 ...

我是把线包在胶里面了。只有线的话,灵活是灵活,缺点是线比较脆弱,会容易坏。

网友(2019-11-17):
好办法,据说铁锂一致性极差,这样并联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2021-10-10):
是个好方法。学习借鉴!

网友(2023-10-10):
用这种铁锂  经常用到没电,正极处漏液,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正常两节电池正负极不在同一个平面,所以不具备通用性,但是可以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