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npn型传感器,输出是低电平,如何用万用表检测输出。

楼主(2019-04-25):
pnp的测试输出是否有24v,npn的因输出悬空和有输出都是低电位0v,如何打表测试有无输出(有时候有输出线断线的情况)。

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是高电平1,NPN输出的是低电平0。
  PNP与NPN型传感器(开关型)分为六类:
  1、NPN-NO(常开型)nomal open
  2、NPN-NC(常闭型)nomal close
  3、NPN-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
  4、PNP-NO(常开型)
  5、PNP-NC(常闭型)
  6、PNP-NC+NO(常开、常闭共有型)
  PNP与NPN型传感器一般有三条引出线,即电源线VCC、0V线,out信号输出线。

  1、PNP类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对于PNP-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
  对于PNP-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VCC电源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电源线VCC连接,输出高电平VCC。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VCC电源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PNP-NC+NO型,其实就是多出一个输出线OUT,根据需要取舍。
  2、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ov。
  对于NPN-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OV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输出低电平OV。
  对于NPN-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0V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低电平0V。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NPN-NC+NO型,和PNP-NC+NO型类似,多出一个输出线OUT,及两条信号反相的输出线,根据需要取舍。
  我们一般常用的是PNP型,即高电平有效状态;NPN很少使用。
  双极性霍尔开关
  双极开关介绍:
  双极霍尔效应开关通常在南极磁场强度足够的情况下打开,并在北极磁场强度足够的情况下关闭,但如果磁场被移除,则不会定义输出状态。 有些双极霍尔效应开关会更改输出状态,有些则不会。 这些霍尔效应开关可使用南北交变磁场、多极环磁铁进行磁驱动。
  锁存霍尔介绍:
  霍尔效应数字锁存将始终在南极磁场强度足够的情况下打开,并在北极磁场强度足够的情况下关闭。 若磁场被移除,输出不会改变。 若要更改输出状态,则必须应用相反的磁场极性。 Allegro 提供各种锁存霍尔效应开关,各开关均有与磁铁南极相关的不同工作阈值 (Bop),以及与磁铁北极相关的具有相反值的释放阈值 (Brp)。
  开关型霍尔元件可分为三大类 一、单极霍尔开关
  二、.双极锁存型霍尔开关
  三、 微功耗全极性霍尔开关
  一 、单极霍尔开关: 以单个磁极面控制信号的有无 ,一般都只定磁极为S极以感应正面控制信号(磁场的一个磁极靠近它,输出低电位电压(低电平)或关的信号,磁场磁极离开它输出高电位电压(高电平)或开的 信号,但要注意的是,单极性霍尔开关它会指定某磁极感应才有效,一般是正面感应磁场S极,反面感应N极。)
  普遍使用型号YH3144E YH44E YH443A YH43F YH543
  二、双极锁存型霍尔开关:需要两个磁极共同控制( N和S ) 所以两个磁极分别控制双极性霍尔开关的开和关(高低电平),它一般具有锁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当磁极离开后,霍尔输出信号不发生改变,直到另一个磁极感应。 另外,双极性霍尔开关的初始状态是随机输出,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
  普遍使用型号 YH41F YH732 YH1881 YH513 YH512
  三、微功耗全极性霍尔开关全极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与单极性霍尔开关的感应方式相似,区别在于,单极性霍尔开关会指定磁极,而全极性霍尔开关不会指定磁极,任何磁极靠近输出低电平信号,离开输出高电平信号。
  普遍使用型号 YH13S
  光电开关PNP输出与NPN输出有何区别
  PNP的导通压降小但反向耐压低 NPN相反
  传感器PNP与NPN接口原理图
  NPN与PNP集电极开路型传感器在PLC连接中的转换
  光电传感器的输出一般分为2种,当与PLC连接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其接法.
  传感器的输出一般通过三级管的截止和饱和状态区别1和0,其均为集电极输出形式。其电气图如下:
  1。PNP输出

  2。NPN输出

网友A:
集电极或者发射加个电阻啊,测电阻电压不得

网友:
有个档位叫电阻档

网友:
加1K上拉到电源后当射随器电路测试.

网友:
用电阻档即可。有信号加到晶体管B极时,CE极会导通,或者电阻变小。测试时要注意红黑笔与所测管型对应。

网友B:
电阻档可以,如果只有电压表,就上拉个几十K电阻再测输出到地

网友:
如果npn输出高电平是悬空状态(悬空状态一般认为是不确定的高电平),则应该接上一个上拉电阻以确保输出正常的高电平,和有输出时为低电位0v就能很好区分开了,也不影响原电路的工作状态。

网友:
不拆机测试直接电压档量传感器正极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或者发射加个电阻啊,测电阻电压不得

2、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ov。
  对于NPN-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OV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输出低电平OV。
  对于NPN-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0V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低电平0V。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NPN-NC+NO型,和PNP-NC+NO型类似,多出一个输出线OUT,及两条信号反相的输出线,根据需要取舍。
  我们一般常用的是PNP型,即高电平有效状态;NPN很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可以,如果只有电压表,就上拉个几十K电阻再测输出到地

2、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ov。
  对于NPN-NO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OV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输出低电平OV。
  对于NPN-NC型,在没有信号触发时,发出与0V线相同的电压,也就是out线和0V线连接,输出低电平0V。当有信号触发后,输出线是悬空的,就是0V线和out线断开。
  对于NPN-NC+NO型,和PNP-NC+NO型类似,多出一个输出线OUT,及两条信号反相的输出线,根据需要取舍。
  我们一般常用的是PNP型,即高电平有效状态;NPN很少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2、NPN类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ov。
  对于NPN-NO ...

我测霍尔,就是在其输出回路里串个LED和电阻到24V,开关型的,锁存型的,线性的都无所谓,直观

网友:
一般都是用dc电压档测棕色和黑色有没24v,也就是输出黑色、24v正棕色之间触发时有没24v。光电传感器直接测,没有必要像测电子管加电阻什么的。感应器本身的电路就是很完善的。我做自动化设备,感应器除了接plc,有时也直接控制中间继电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