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现在已经很少看到玩硬改路由器的了?

楼主(2019-04-25):
记得我刚开始玩路由器的时候,那时候流行硬改,换内存,换FlashROM,刮USB口等等。
自从某讯让很多人上了贼船以后,同期又出现了Breed,之后就很少看到有人玩硬改。刷机也就是刷进去Breed然后各种换固件而已。
以前那种编程器刷机、TTL刷机、JTAG刷机的,一夜之间消失了。

并不是否定这种比较简便的玩机方式,但是我不禁有几个问题不能理解:
1.现在不同厂家的路由器,还是会根据定位不同,在同样的CPU配置下,提供了不同容量的RAM和Flash ROM,如果原厂的Flash ROM太小,刷了Breed也无法刷进去别的容量较大的固件。
如果不用编程器固件写入容量较大的芯片硬改,手里的路由器怎么可能支持其他厂商固件呢?难道现在的路由器,所有厂家的固件容量都开始一样了吗?
2.难道自从出现Breed以后,路由器就不再存在刷死的现象了吗?以前TTL救机,编程器救机都是很常见的操作方式,现在没有刷死的机子了吗?
3.以前还需要刷CFE修改端口定义等等,现在连这些都不需要了吗?

总感觉,时代在进步,折腾的乐趣反而越来越少,不明白是我老了,还是一个时代过去了

网友:
现在的路由器普通人使用性能够了,玩高端的去折腾软路由了。。。

网友:
宽带200M以后便宜的硬路由带不动了

网友A:
以前看到硬改最多的帖子大都TP硬改,自从斐讯出来,谁要去玩那些垃圾,怎么硬改也逃不出没有信号放大这个硬伤,斐讯0元购直接把这些带信号放大路由直接带入标配,打击那些洋垃圾路由,那些路由厂家肯定痛恨斐讯要死,原本铁板一块高价低配路由被杀的没市场,

网友:
1.因为某讯跟挖矿路由器的出现,现在二手市场上还充斥着一大批ROM跟FALSH都比以前普通家用路由器提升了一个档次的路由器
2.breed不正确刷机方式(在路由器管理页面刷机)还是会刷挂的,breed也曾经出现BUG(更新breed后挂了),所以编辑器跟TTL还是会用到
3.端口定义现在很大一部分第三方固件都可以在固件里改了,breed的web界面里的功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需求,个别情况下才需要用到TTL线,所以支持breed的路由器很多人都会选择breed

至于JTAG,现在的家用路由器还能看到这个接口吗?

网友:
大带宽,还是软路由吧

网友:
一个硬件配置升高,降低了需要硬改的需求,一个现在正常使用变砖的可能性降低不少,需要救砖的机会也降低,另一个就是现在芯片封装变化,廉价的7628这些直接集成内存,没法硬改,闪存大都够用,不需要改,好点的7621一般128m起步,大都够用。而且现在封装芯片基本都要风枪作业,几十,一两百的路由器硬改要配置几百的风枪,除非经常需求的,一般人不会去买风枪。而且喜欢折腾,需求多的已经看不上硬路由,也就做ap使用,不值得折腾,都折腾软路由去了,那个是电脑,直接按需求配置就行。

网友B:
现在的光猫基本都带路由功能,路由器基本没有用的了。

网友:
最关键的是  斐讯倒闭了  免费路由少了,以前折腾坏不心疼,反正都是免费,还有就是现在的路由基本够用了,很多开源的固件基本也完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光猫基本都带路由功能,路由器基本没有用的了。

说路由基本没有用,是你用不到罢了,路由不单单用来拨号。流控、VNP、去广告、NAS、离线下载、无线覆盖、VLAN等一大堆功能。你单用光猫拨号-无线共享,只要无线中有人看电影,那打游戏的就是受罪,光猫的无线信号又弱得要死。

网友:
应该是兴趣转变了吧,现在什么家伙都备起了,想改都没那份激情了,反正现在7621+256内存也够用了,懒的折腾,512内存都已经备好了就扔那没动过

网友:
宽带200M以后便宜的硬改路由带不动了,虽然很少有人能用得到那么宽的带宽,但百兆硬改的再好用改了也很少有人要,,,现在新出的路由都是BGA封的内存,没啥改头,

网友:
现在搞坏一个,多少几十块钱,会有点心疼,0元购,搞坏了不心疼,本回之后,当废物卖不管卖多少 也是稳赚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到硬改最多的帖子大都TP硬改,自从斐讯出来,谁要去玩那些垃圾,怎么硬改也逃不出没有信号放大这个硬 ...

有一定道理

网友:
去隔壁看看,还是有不少爱折腾的。

网友:
现在都流行玩软路由

网友:
折腾的人现在虽然没有以前多了,但依旧不少。只是现在都是来看看教程啥的。 能折腾的路由器在论坛上基本上都能找到相关教程了。

网友:
现在的路由许多使用nand闪存而支持nand的编程器太贵了,不是专业改机的很少有人购买来玩

网友:
宽带上来了!都软路由的了

网友:
都用5G路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