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块电源大家鉴定一下,型号是一样的

楼主(2019-04-25):
1和2背面都是光的

1

2

1是代用板 2是原厂拆机

网友:
明显下面这个零件更多,一般来说零件越多的就越好

网友:
型号一样是指电源输出参数一样,原厂电路中取样 对比 保护更精确 完善些吧

网友:
棒子货寿命短

网友A:
代用板反面也有件吧

网友:
这是电视机电源吧,代用没办法选择,可以用就行

网友:
很明显原厂板子做工和用料好的不是一丁半点。

网友B:
没有后面~不敢乱打分~

网友:
虽然一样用  还是原版做工好

网友:
应该是版本号不一样吧?

网友:
这就是 小鲜肉VS老油条 啊。。。

让我选,
我可能会选第一个

网友:
板材的话第一个比第二个好一个等级,,好坏不能只看零件多少,,电子电路有一定几率越多零件越容易坏,,当然,,也要看设计,布局

网友:
代用板在整流前做了一次滤波,原厂的做了三次,不过都比那些连保险丝都不舍得用的所谓电源好多了

网友:
升级版或不同代工厂,这种山寨市场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用板反面也有件吧

1和2背面都是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后面~不敢乱打分~

1和2背面都是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和2背面都是光的

嘿嘿嘿,如果我买,肯定买第一张,如果是由厂家义务提供,我肯定要第二张

网友:
第一块板,LLC部分集成度更高,使用了单片式IC,但没有APFC。

第二块板,前端用了APFC,后端是LLC,都是IC+MOS管的形式,所以看上去元器件多一些。功率因数比第一块板子强,电磁兼容性大概率也比第一块板子强。但理论上故障率比第一块板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