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空气压缩机 油水分离器 为什么不在进气口安装?

楼主(2019-04-25):
如题

网友A:
所谓油水分离器是分离压缩空气里面的水份和空压机的机油的
我因为工作需要一直使用空压机从普通的4~5HP的到工厂用的大型空压机都有维护和修理过
虽然具体工作原理没有特别研究
但是在进气端 一般都是滤网在使用  高级点的类似于汽车的空气格
即使在干燥天气  空气压缩以后  里面的水的确比较多
以前的工厂的老机器 需要每天人工给气罐排水  后来改自动的了  就没大去管了
另外空压机气缸 不像汽车的气缸  温度没有那高 不能保证活塞上面吸附的机油完全燃烧
所以机油也会混到压缩空气里面去  日积月累 会降低和损坏气管和气缸等部件
所以油水分离器一般加在后端

个人见解  欢迎讨论

网友B:
好像是因为空气压缩机工作时需要油润滑,这样出气口就会多少带走润滑油,分离器的作用好像就是把这些油分离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因为空气压缩机工作时需要油润滑,这样出气口就会多少带走润滑油,分离器的作用好像就是把这些油分离 ...

无油压缩机 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因为空气压缩机工作时需要油润滑,这样出气口就会多少带走润滑油,分离器的作用好像就是把这些油分离 ...

油水分离器是为了分离压缩空气中的水分   要是安装在进气口 那气缸中不就没有水了

网友:
压缩机压缩的过程中,把空气里的水汽变成了液态水,所以,装在入口没有意义。

网友:
空气是含有水汽的,在压力变大的情况下(压缩过程中),水汽会凝结成液态水,并存在于储气罐中,储气罐越大越容易有积水,特别是南方水汽大的季节。
大型压气机的储气罐都有防水螺丝在底部。
那么如果把油水分离器装在入口并没有作用,它只能分离液态的水,而不能分离空气中的水汽(湿气分子)。
另外大部分压机都是含油的,压缩好的气体就存在液态水和油,所以要在出口加装油水分离。
出来的气因为用途不一样,如果是接喷漆或者毕竟精密的工具仪器,是不能含水含油的,必须分离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水分离器是为了分离压缩空气中的水分   要是安装在进气口 那气缸中不就没有水了   ...

气态水在压缩后会成为液态水,没压缩之前分离不了

网友:
我在进气口加装了一个空气干燥管,用的是变压器的呼吸器里面那种硅颗粒,正常的 是蓝色,水分多了就变成粉红色。
也算是我用的少吧,一点水也没有

网友(2020-08-07):
进去时是气态,冷却液化才能分类出来,对吧

网友:
进气口没有压缩的空气只有气态水,没法直接排出,只能装干燥过滤罐,而干燥罐里的干燥剂得经常换,成本就高了。
压缩之后才会有液态水生成,而且大部分是在储气罐散热的过程中产生的。那排水口肯定就只能装在储气罐那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油水分离器是分离压缩空气里面的水份和空压机的机油的
我因为工作需要一直使用空压机从普通的4~5HP的到 ...

现在都是无油空压机吧?我看网上都是无油空压机,还有卖空压机机头的,可以给原来的罐子换机头

网友:
热空气比冷空气能容纳更多的水分,空气在气缸里被压缩,温度升高,体积不变的情况下吸收了更多水分,在出气口高速排出温度下降低于露点后水分被排出,油也会蒸发到压缩空气中,原理和水一样,所以在出气口安装油水分离。

网友(2024-04-04):
如果安装在压缩机和气罐之间会怎么样,有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