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旧220v插电手电钻拆解48元对90元

楼主(2019-04-26):
新旧220v插电手电钻拆解,
白色为优惠购里面48元包邮手电钻,500w左右(暂称呼新电钻),
红色为13年前街边五金店90元购买,300w左右(暂称呼旧电钻),
区别:
1:旧电钻外壳厚一点,新的白色薄。
2:旧电钻是公模,和东城牧田等型号老款内部轴承电机尺寸齿轮都一样。
3:旧电钻输出轴两个轴承一大一小,小的是滚针;新电钻输出轴两个轴承都是普通轴承。
4:旧电钻因为功率小300w左右,铜丝细;新电钻500w,铜丝粗一点。
5:新电钻线圈是铜的,刮开截面看过。
6:旧电钻调速开关手感好,调速均匀可快可慢。
7:旧电钻有抗感染电容和电感,新电钻简化省去。

结论:老电钻该有的都有,90元,中规中矩。
新电钻48元包邮,能说啥。
老电钻300w,功率还比较适合拧螺丝,调速均匀可以慢速。
新电钻500w,力气大,也猛一些,调速不均匀,起步速度大,拧螺丝不能精确控制。
忘了说,流水线上家具等都是插电拧螺丝,电子行业是螺丝批,家具行业一般用插电电钻,比锂电钻快速而且没有电池损耗

推荐:家里偶尔用一下48元包邮还能说啥。
如果需要转速精确控制,推荐东城100元的,性价比第一,然后是180元的大有,注重牌子的可以博世250元左右的,不过博世假货太多,还不如东城100元的。

网友:
结构大体相同。我也买了一个亚特的,还没用过。

网友A:
推荐东城100元的,性价比第一      这个具体型号有吗?   看了天猫旗舰店都是140左右的。

网友:
这个打砖没问题,但是打混凝土的还是要冲击钻

网友B:
从轴承外表怎么看是滚针还是滚珠的?

网友:
新的好。用用调速就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东城100元的,性价比第一      这个具体型号有吗?   看了天猫旗舰店都是140左右的。 ...

我看最低是105 ff01a,南通的卖家。
你不放心就买中等价位的,旗舰店肯定贵20元左右,300w的。
家用推荐买个带冲击的。
我是300w,500w手枪钻,500w冲击钻,720w26电锤都有。
不打混凝土,家用500w带冲击够大部分情况,电锤主要打洞不是钻,不推荐,夹钻头太晃动。
300w适合精细场合转门钻洞用,不适合偶尔打墙。

比起锂电钻,各有用途,锂电钻更多适合拧螺丝,然后偶尔打洞,转速功率偏慢。
300w手枪钻适合金属薄板3mm以内铁,5mm铝铜开洞,木头吧,偶尔拧螺丝,效率速度高。
500w适合5mm铁等开洞,功率大,声音也大,带冲击适合家里偶尔泡沫砖粉砖,配金刚石干磨钻头大理石玻化砖玻璃开洞打孔。
带冲击适合三角钻头和冲击钻头偶尔家用开洞。
电锤适合混凝土打洞。
各司其能,各有自己对应的范围和工作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轴承外表怎么看是滚针还是滚珠的?

直径毕竟小的是滚针的,像个套子一样。
这个最早的公版牧田等都是这款轴承,有点便宜手电钻这个地方不是滚针轴承 是个钢轴套。
没啥区别,后面有些厂家改良了,换大的普通轴承,都没啥区别。
我个人觉得大的好,滚针的时间长了有点松。这个地方空间完全允许放大的轴承。
有些工具用滚针更多的是因为安装位置空间的要求。

网友:
买个品牌吧,这东西又不贵。不干工程可能一辈子用不了两台。

网友:
买个品牌吧

网友:
普通家庭用還可以

网友:
应该是铝芯的

网友:
我一把220V调速手电钻,用了10多年,杂牌的,夹头还是老式的。

网友(2020-02-14):
从哪买的 48元包邮

网友(2020-07-06):
老哥后面改了安规电容还有啥?

网友:
当年买的 德众 手电钻,干了不少活,最后那个你说的滚针轴承那里 用的是铜套,磨损过大下岗了。

网友:
这个白色的钻  推荐同学买了一把,声音大还很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