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功A3电磁茶炉拆修,面板边的蜂鸣器有啥用?

楼主(2019-04-26):
家里有个美的还是奔腾的电磁炉,基本上一年用一次的节奏,不坏没机会拆(平时放柜顶,懒得拿)
这不,老爸给拿了个小的电磁茶炉来(捡的),说坏了让偶修

外观

人机界面
通电试了,开/关键无反应

背面

铭牌
新功A3,2014年的了

防拆螺丝,神器不惧

开壳了

线盘
看排得这么密,应该是铜的吧

六块黑块有点起粉,据说是用来对桌面做磁屏蔽用的

玻璃面板,胶粘得随意

另一侧粘得有个什么元件
开始看样子以为是按键提示的蜂鸣器

线都断了

下部是显示按键板

有防水漆,只能隐约看见些字

再看主板

控制部分
主板上也有讯响器,那面板上的是啥???

高路?应该是MCU了

高压电容

都是这种塑料壳封装

散热片下还有件,不好拍

风扇

楼下继续

楼主:
检查微动按键
按下不通

保温按键导通电阻大,其他两个正常

板子翻过来

正面还有个358,未知元件就是接到358上去的

撬开未知元件盖子
原来里面还真是蜂鸣片,但应该是做振动检测的(水开检测?)

不管了,先焊上

继续折腾微动
键帽没合适高度的,剪断用

两个都换上

通电试机

开关功能恢复

烧杯水试试

冒泡了

但水烧开也没自动停止,甚至偶用手敲板面也没反应

难道粘在面板下面的蜂鸣片不是用来做水开检测的?那它是干嘛用的呢

按键锈蚀是厨房电器的老问题,尤其是那些长期通电的

网友A:
还真是个蜂鸣器哈哈,牙膏还木到货

网友B:
热得都化了,不过,线圈看起来还行

网友C:
搜【at3040】的结果来看,还就是个蜂鸣器,
可是双蜂鸣器这是个什么路数?

@衡水家维
话说你修的那个电磁茶炉,
人家来取了没有?

网友D:
一般电磁炉可没这个

网友E:
我也有个小电磁炉,功率1500W,家里老人开水都是大电水壶烧开装2个热水瓶,小电磁炉都没机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个蜂鸣器哈哈,牙膏还木到货

是的,就是压电陶瓷片,不过看电路在这里是用来当传感器用,但不知道具体用途

网友:
是那个微动的问题啊。回家我也试试我那个坏的。拆腾过一次,
@衡水家维 也在网上帮忙看了。

我那具烧水的是无声无息的就坏了。试试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得都化了,不过,线圈看起来还行

什么东西热化了?木有看见呢

网友:
哈哈 修好了 求包邮导通200赠送~

网友:
提示信息关闭

刚才 欲对昨天的帖子打赏,不行。再对今天的帖子打赏,也不行。

网友:
那种紧密线圈的没有这种散线圈的好。

网友:
元首,看这蜂鸣器是接在运放输出端还是输入端?如果是输出端,就是讯响用的,如果是输入端,则是振动(声响)检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at3040】的结果来看,还就是个蜂鸣器,
可是双蜂鸣器这是个什么路数?

这个蜂鸣器看电路肯定是输入检测用的,偶以为是检测水沸腾的振动,
结果没反应,不知道能有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蜂鸣器看电路肯定是输入检测用的,偶以为是检测水沸腾的振动,
结果没反应,不知道能有什么功能 ...

靠振动来检测水沸腾,
这恐怕不准确,太容易误判了!

-------------------------------------------

被打脸了,
竟然真的拿振动来确定沸腾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磁炉可没这个

看坛友们的拆解帖,貌似没见过

网友:
压电片接的是358的3脚输入端,应该是用来检测震动的,水开的不同程度汽泡大小不同,震动频率是不一样的,平时咱们说的烧开了其实都不到100度,泡茶需要的水温高

网友:
破案了,还真是声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小电磁炉,功率1500W,家里老人开水都是大电水壶烧开装2个热水瓶,小电磁炉都没机会用 ...

偶家是用电水壶,电磁炉一般冬天吃汤锅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