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螺丝刀套装,买的头子那都太粗了,进不去

楼主(2019-04-26):
不装加长就不够长,加了又嫌粗

网友:
你描述的听不太懂 如果6.35粗了就买800 801 802的批头 如果是手动螺丝刀的话 不过我好像看懂你的意思了 要长 批头又细的话淘宝大把S2加长批头可以直接买的

楼主:
我用的是万能的那种,不是十字的,t10什么的,螺丝都很深

网友:
楼主应该选择:加长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万能的那种,不是十字的,t10什么的,螺丝都很深

什么万能的,没看懂,不过选择加长型应该是没有错的,2楼图都给你贴出来了

网友:
要买长批头,

网友:
过去的老电器,深度10公分的洞都有,还得是长柄螺丝刀。

网友:
想多长,有多长。

网友:
夹在电动螺丝刀的夹头上就可以了,妥妥的万能。

有单独的手拧夹头更好

网友:
楼主的描述实在很难看懂估计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建议买加长批头不过要注意规格(4MM还是6.35MM的)

网友:
搞小电器需要加长的批头,我喜欢用10公分的,多撸点便宜批头,总能找到个别比较直的

网友:
有坛友在卖,你可以问问他,淘宝坦客工具

网友:
楼上很多正确的建议了,买50MM或75MM的螺丝批头比较好用,反正就长短各一套,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