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问题请教

楼主(2019-04-26):
   多年前二手市场买来的,AEG很重,夹头打滑不行了,更换新夹头,顺道保养打点油,本人菜鸟一枚,以下问题向各位大神请教:   1.拆开后发现转子尾部发黑(启动后有较大的火花),就用240目砂纸打磨光滑(碳刷接触处).不知道当时哪根筋搭错了,又把转子较粗的另一端也打磨了,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2,请问图2的钢片的作用是什么?图3褐色方块处有齿轮状,发现有轻微的磨损,是否需要更换,有什么影响吗?
   拜谢各位大神!

楼主:
发几张此钻完整图

网友A:
砂纸打磨没有问题,铁板应该是钻与冲击功能转换用的,如果磨损不严重不用更换。
个人意见欢迎控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纸打磨没有问题,铁板应该是钻与冲击功能转换用的,如果磨损不严重不用更换。
个人意见欢迎控讨 ...

谢谢大神的速度回复,感谢.图2钢片外型就像开夏威夷果的开口器,一头在电钻外,可以用手拨,但松松垮垮,没有任何阻力,电钻里面那部分,感觉少了零件,钢片和褐色方块处一个约0.8mm的孔,没有任何螺丝,不知道是否少了零件?

网友:
换向器应该用砂纸打磨光滑,砂纸目数低了,至少得1000目以上。图2图3是冲击功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速度回复,感谢.图2钢片外型就像开夏威夷果的开口器,一头在电钻外,可以用手拨,但松松垮垮 ...

没见实物不好判断,很有可能是定位用的

网友:
应该是平钻和冲击档切换的

网友:
向箭头方向使劲推动齿轮,让齿轮和铁块靠在一起,再左右拨动那个调节开关看看,可能就有反应了。
你这个是冲击钻,似乎少个弹簧。

网友:
前面都解释的很对,
图三那个是冲击功能用的,可以原来用过一段时间有点磨损。
换向器发黑,我看转子后轴承你图了黄油(润滑脂统称,不一定黄色),黄油时间长了温度高后容易融化,油脂有浸润,慢慢会润到换向器(转子铜电极)上,然后碳刷磨损的碳粉末就会沾在一起。
标准的出厂手电钻钻子轴承后面那个是不涂很多油的,就是出厂轴承原带的。
但是不涂油时间长了会磨损声音变大。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工业电机自带的轴承都是带油封的,油在轴承里面封住了。
这种小轴承一般不带油封。
你可以用纸巾把后轴承表面的油脂插干净,转子后面转换器用牙刷洗涤剂清洗干净,然后用高目数沙子打磨,吹干,最好晒一下,然后组装。
找一个12
v到2/30v的电源,直流都可以,电动车充电器都可以,不分正负,用导线接到电钻插头上,把开关按到底,用绳子绑住,这个电压可以打磨电机,电机放心12
v以上直流就可以运转了,让转子慢速运转几十分钟,在酒精湿巾,不能太多酒精擦试,在慢速打磨,多几次循环。
应该可以解决碳刷转换器变黑火花变大的问题。

电源用笔记本电脑的电源也可以,电动车电源速度还是有点快。开关一定要按到底才转,如果有调速旋钮,拧到最大值。
因为开关按到底会有机械触点直接导通绕过调速电路。
这种结构电机交直流都可以运转。
太小的电源如果体积小于两个香烟盒大小的一般带不动。
12v运转电流一般就不到3a,启动电流稍微大一点,可以手助力转一下。慢速打磨声音也不大还可以开着壳边转边观察。

记得打磨的时候把主轴 输出带大齿轮的先拿下。如果关着外壳就不用了。

网友:
千万不要开着外壳接220
v强电打磨,很危险。
所以推荐你用低压直流慢速打磨,首选笔记本电源一般19
到20v,其次电动车充电器,或者家里显示器带外接电源的那种也行。
我自己都是用可调实验电源调到30v使用,12v这类工具都可以慢速开始运转了。

切记切记不要开壳插220v使用
安全第一
v

网友:
够粗心的!
褐色块上的孔不就是拧入外壳上一个固定螺丝的吗?
铁片是用来切换平钻与冲击功能的,拨开后使两个带凸起的圆盘接触,实现简单的冲击;推进去,两个圆盘无法接触,就是平钻。
从原理可知,这样的所谓冲击钻,因圆盘上的凸起会越磨越平,导致冲击效果越来越弱,最终完全丧失。想更换不好办,因为几乎一个钻一个样。

楼主:
跪谢各位大神的赐教,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跪谢各位大神的赐教,谢谢谢谢

请问,按照我上面说的方法测试,冲击平钻切换开关是否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