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老美的货 HP8590D频谱测试仪的电源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9-04-26):
故障现象:机器刚入手,拿回来第一次通电还能开机,机器开机有显示,但测量不了信号。第二次通电,竟然不亮了。看到电源接口处有保险丝座,发现里面保险丝熔断了。换之。
机器能开机了,但是依旧无法测量信号,隐约闻到一股烤木头的味道。

拆拆拆,打开外壳后发现板子新净,没有维修过的痕迹。烤木头的味道感觉是从电源组件的部分散发的

所以重点怀疑对象就是电源了。

电源上有-24V -15v +15v +12v +5V 这5个指示灯,其中+15V这个指示灯不亮。

完全肢解 肉眼发现电源板上爆了两处电容,烧了一个电阻,因为电阻烧糊了,看不清色环,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表测0.45M欧,应该是阻值不准了

有经验的大神请指导一下,怎样才能获得这个电阻的阻值?

维修手册,图纸也找不到。要是有就方便了!谁有的话能否共享一下??
这种电容也不常见,用什么电容可以代替?250V 0.1UF x2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麻烦大家帮忙出出主意,谢谢了!

网友A:
那么对比参考负十五伏的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对比参考负十五伏的电阻值

大神,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对比负的15V同样位置的电阻,就基本相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负的15V同样位置的电阻,就基本相同了。

可以指点一下在哪里吗?看不懂电路

网友:
电阻可能是470k。电容可以用安规250v104的。

网友:
电阻用酒精牙刷清洗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对比参考负十五伏的电阻值

这个思路太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负十五伏电路应有一个一样的电阻,找一找,测一测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安规电容的泄放电阻,搜一下多大电容用多大电阻,网上有

网友:
楼主看看机器后边的输入电压选择档,是不是放错位置了。

网友:
如果是安规电容漏电导致烧保险,安规电容不装(机器后面板上有滤波模块),量输入端是否有短路
无短路,将其他板子拔掉,试电源板,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换上了参数相同的安规电容,现在不烧保险了,但是还是没有+15V,不知道怎么办了!这种电源的设计真的很麻烦。不知道如何启动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换上了参数相同的安规电容,现在不烧保险了,但是还是没有+15V,不知道怎么办了!这种电源的设 ...

先查查15V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是否正常,再查相关其他元件,包括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查15V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是否正常,再查相关其他元件,包括LED灯

有一排整流管的板子,工作起来温度特别的高,估计是有损坏,不知道怎么测量,百度也查不到相应的资料,头疼

网友:
温度高,先检查功率管附近的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和电阻,先在电路板上走一下电路,看看是什么作用的,基本上电阻值的大小就能估算出来了

网友(2019-08-21):
这个电阻是215欧,用常见的220欧 1W 也很好

网友(2019-09-28):
最好的办法是低价 出给我

网友(2020-01-21):
所有rifa安规都换掉吧,这个是老HP/tek/fluke设备的通病。rifa的这种半透明壳子安规时间久了会开裂,导致里面芯子受潮之后再上电就会boom。现在剩下那几个也指不定哪天就也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