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 XPS台式机标配散热器升级

楼主(2019-04-26):
XPS8930准系统到家,标配的散热器竟然是普通规格的。这样的散热器哪里能压的住I7 8700K ?
让卖家换带涡轮风扇+铜管的散热器对方竟然张口就是400RMB 鄙视。只能继续找闲鱼解决了。
涡轮铜管散热器真的漂亮许多。

网友A:
机箱这么大,换台式机用散热器效果更好

网友B:
还是直接上水冷吧,风冷的压高频U要么压不住,要么噪音大,除非你的环境很干净,噪音不会大的那么快

网友:
很多专用的东西都贼贵

网友:
这个散热看起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这么大,换台式机用散热器效果更好

其实XPS的机箱很小。真的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直接上水冷吧,风冷的压高频U要么压不住,要么噪音大,除非你的环境很干净,噪音不会大的那么快 ...

你说的对。这个机箱的确可以上水冷。但是只能上120规格的水冷。且水冷噪音并不小。这个DELL 原装涡轮风扇是温控的。我测试过2k 游戏画面玩2小时,CPU 温度68度 声音真的不大。说明散热效果不错。

网友C:
既然DELL敢用,那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D:
影响了睿频,性能还不如AMD。AMD,Yes!
想办法搞水冷吧。睿频高点不然这钱不白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影响了睿频,性能还不如AMD。AMD,Yes!
想办法搞水冷吧。睿频高点不然这钱不白虾了。 ...

嗯嗯 我先用段时间看看。不行再上水冷。就是讨厌水冷的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这个机箱的确可以上水冷。但是只能上120规格的水冷。且水冷噪音并不小。这个DELL 原装涡轮风扇 ...

风冷的问题不是说现在噪音大,是说风扇积灰尘以后噪音会越来越大,所以环境干净的用风冷也不错,水冷的话可以风排装外面,清理也方便,体积也能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DELL敢用,那应该就没问题~

能用但不好用,cpu温度高了就自动降频,8700卡成84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先用段时间看看。不行再上水冷。就是讨厌水冷的噪音

要不你来个半导体制冷片,加个可调电源控制。加个散热片,电流调低点,风扇转速调低点,只要空气交换充分。接近0度不叫事儿。

网友E:
楼主能否把购买链接PM我一下呀?
我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小主机,省地方的很

网友:
这种鸭嘴风扇最大的缺点是自私...只给CPU散热,别人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你来个半导体制冷片,加个可调电源控制。加个散热片,电流调低点,风扇转速调低点,只要空气交换充分 ...

半导体制冷如果不会结露我肯定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把购买链接PM我一下呀?
我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小主机,省地方的很

根本不需要PM 直接马宝上搜就OK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根本不需要PM 直接马宝上搜就OK了

搜到的都是大机箱呀,没有您这样的小机箱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到的都是大机箱呀,没有您这样的小机箱机器

输入XPS8930

网友(2019-08-11):
请问你的机箱噪音大吗?我跟你一样的机型,感觉机箱噪音挺大。另外cpu的散热我还是原始的那种,你这个散热器有购买链接吗?或者有没有其它替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