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ifi3改造提升2.4g信号强度

楼主(2019-04-26):
最近咸鱼淘了个新3路由,V1.2的,刷的老毛子固件。到手测试2.4g信号太差,比5g还差。
昨天按照别人的做法,加了电容和屏蔽。改造测试时信号时好时坏。经过反复测试,有个发现。天线馈线固定在槽内时信号差,天线馈线沿电路舒展开时,信号提高15dbm左右,跟我的旧路由w3000r信号差不多。
信号强度跟加电容、屏蔽都没关系。也许我这个是特例。有这个路由的坛友可以测试下,测试后留言。

网友:
嘎?

这是发现了设计缺陷???

会不会,
其实是天线插座接触不良了?

楼主:
不是接触不良,馈线没问题。如果直接焊接,信号应该会更好。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73
这个帖子中 wulishui大神提到了这个设计问题

网友:
newifi3原本就是这个德性,加了屏蔽还要改eeprom。

网友:
馈线阻抗不是50欧姆,跑太偏了

网友A:
其实。,电视盒子里面的天线更加信号强。不知道那些电视盒子的天线是哪里有可以卖

网友:
恩山有魔改2.4的eeprom刷下就好

网友B:
我是买的直接改好信号,散热除油,刷好系统的,信号比之前强一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买的直接改好信号,散热除油,刷好系统的,信号比之前强一倍!

价格不菲,不如直接K2P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价格不菲,不如直接K2P了

不贵啊,99新13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贵啊,99新130!

是啊,价格都超过K2P B1、接近A2了。那有没有和K2P对比过,信号强度和体验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价格都超过K2P B1、接近A2了。那有没有和K2P对比过,信号强度和体验谁好? ...

对k2p没研究,看着不错就买了!

网友:
看了很多新3的改造,我发现这玩意的改造,已经成玄学。各种可能都有。

网友:
新3太好玩了,折腾停不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视盒子里面的天线更加信号强。不知道那些电视盒子的天线是哪里有可以卖 ...

那叫pcb印刷天线吧

网友D:
没太看明白,即上图信号强还是下图信号强?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太看明白,即上图信号强还是下图信号强?请指教

下图信号强

网友(2019-06-18):
引用 网友B:
不贵啊,99新130!

目前85,买些改造零件超不过20元,还是比较划算的,尤其你还可以diy,嫌麻烦确实直接上k2p,信号比d2好多了

网友:
提升15DB?这么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