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使用波段开关做步进电位器

楼主(2019-04-26):
步进电位器好处就不说啦!!制作一个25k电位器,波段开关是4刀10档就是4层10档,就是说有10档音量调节。使用软件etools计算步进电位器电阻值。24档波段开关太贵,还有一个是充分利用手上的10档波段开关。虽然只有10档,调节音量变换顺畅,音量变换平缓自然,制作中最重要一点,电阻值左右声道测量尽量一致,

只是电阻值因为电阻规格可以多少差一点。比如,图中的24K的小数点,我全部使用25K。

网友:
用波段开关的不多,费力,有机械噪音,现在都用编码器调节了。

网友:
其实你需要的是“指数式电位器”

网友:
波段开关用在诸如仪器仪表上是不错,用在音量选择上   你不担心开关摩擦带来的噪音吗
那是玩音响最烦人的

或者,波段开关后加一级ARDUINO单片机  PWM输出
当然也可以换编码器  妥妥的无极调整

网友:
T宝有种ALPS的27型电位器,内部就是贴片电阻几十个步进的,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2024-01-21):
我一看就不好,不如单片机无极调整。这贴子贵在折腾。

网友:
档位少了点不过适用就好,有专用的很贵

网友:
除了手感差点。其他没问题

网友:
其实仅10档,只需一片即可,其他三片拆了,以后可派其他用。

网友:
@bigradio  6楼回复感觉如何?

网友:
好主意,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创意无限啊

网友:
波段开关的新用途

网友(2024-04-17):
这开关一看就很廉价,垃圾箱里面捡的把

楼主:
楼上DZ20062008取的名字就不对,还有你怎么把我回复屏蔽了?只能你说,不让我说。还去查我注册时间,发帖多少,积分多少,谁心里扭曲。你在我所有帖子都在跟帖。打赌,你心里不健康,有心理疾病。不出5年,满大街拿刀砍人,或者就是买菜被小贩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