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三个LED电源---明纬200w,YIXING 120w

楼主(2019-04-28):
       在坛子里久了,看到大家热衷于改可调:有用电脑电源改的,有用充电器改的,有用LED电源改的......林林总总,大显身手,各有所长。心中各种羡慕,也摩拳擦掌想跃跃欲试,跟着大神的脚步,无耐手上没有好改的电源,且囊中羞涩,各种拖拉至懒症并发,也就没那么强烈的欲望了。
       然而前两月有一天,闲逛*余,看到如题几个坏电源在出。心中又泛起了涟漪,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花了绿黑得到了她们。到手之后,一阵爱抚之后,明知道是坏的,但还是希望有奇迹发生----串灯上电,看有没有好的,奇迹是没有的,事实就是事实,无法改变,没有一个好的。
       那就拆吧,先拆个不同的,螺丝不多,轻松开壳,出板,眼见的:大电容一卧一立各不相同,保险是那种无脚加焊脚的,不用想这都是有问题的,嗯,发现了494,还不错,这就是想要的。万用表一通测:13007x2全部阵亡,其中一个基极电阻2.2欧也挂了。先找备用件:不是完全符合规格的,有借好板的也有存货的,暂时换上串灯上电,灯泡一闪再灭,输出绿灯亮起,一测电压正常,有戏了。就不串灯泡接上车灯大胆的上电,问题来了,车灯微亮:电压掉的历害,这是无法带载了。又一通测,发现推动管那的稳压管有问题,拿下一看,1N4752,一查是33V,找遍所有存货,最接近的只有27v,先换上,结果当然是车灯亮了,好了,拆下还原,等备料到了再重新换上。
       接下来再看明纬,也是一样,灯泡大亮,没有任何奇迹发生。只有开壳检查:目测保险没爆,电容没有怀上的,各元件外观没有烧黑烧爆,看来情况不会太差。上表,无疑开关管都短上了,其中一台的整流管也短路了,同时也之连着的电阻断了,瓷片爆了。3845用可调检查有5v基准,应该没坏。其他的好象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了。就开始准备需要的元件。
      。。。。。。。。。
     过了若干天后,元件都差不多到了。先把494的相应元件换上,没有悬念没有意外,很正常。然后就是明纬,开关管/整流管/电阻换上,瓷片拆机件,串灯上电,也有了,心中一阵激动:终于,俺也是有494/LED电源的人了。准备合壳了,再仔细看看吧,轻轻的抚摩着,这做工用料,可真不赖......等等,这是啥:继电器,为什么有用这个呢。沿着线路一跑:居然发现ZD2背上有个小孔,不留意真没发现,这贴片上着漆的,一测果然是坏了,附近的Q5也测出问题,然而表面上没有任何问题。
     接下来就对这部分电路左思右想,同时想知道坏的两个元件分别是什么,第一个无疑是稳压管,但是多少的?刮漆再仔细看了N久,丝印有点象Y4,就上TB一查,得出:BXZ84C15,仍长电的15v管子,算是有点眉目了。那么Q5呢,想了几天,感觉应该是8050或8550,到底是哪种也不确定,把电路描了下来,请大神帮看下。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部分电路怎么跑也还是没明白其中的道理,即:假如220v市电升高,势必桥堆电压升高,变压器T1经整流管D3一路电压升高,三极管Q5工作,继电器吸合(查过为常开型),热敏电阻RTH1被短路无作用,市电电路电阻减少,后面的电压就更高?如若电压降低,则D3电压降低,Q5截取止,继电器不得电不工作,热敏电阻介入,电压进一步降低,输出更低?进入S循环中............这部份的电路具体作用到底是怎样?   现在ZD2Q5坏的继电器不工作也有输出,但为什么明纬愿多花钱呢?   百思不得奇姐,也望大神来帮解惑。谢谢!

电源铭牌

明纬外壳上的铬印

底部绝缘PVC

另一台也有绝缘片,透明的

三块大板子,小疑问:明纬功率更大,为何输出电容少一半仅两个?

该有的都有,还不错(已经换好件了)

换了大电容,13007,及Q2基极电阻(兰色底),Q3上面的稳压管ZD1,还有保险

换的一堆

新的,又留压箱底

明纬的管子,已换,这也是留压箱底的

再看看明纬,舍得用料,但管子都留了两个位只用了一个

板上也到处是明纬的标识

大电容,立隆的

输出大电感,电容也是,省了两个

3845,与之前常见的3842又不同了

绿色热敏,一坨白胶下面是继电器

带温控,固定在输出整流管旁

开关管,二取一,省了一个

板底

疑问的部份,稳压管能看出来是Y4,三极管则完全看不了丝印;
同时疑惑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在整个电路中的作用?

完~~

网友A:
大牌子就好啊。可能是一种板可做2种功率,不一定是省料。足200W就是了。那个Q5是NPN吧,还有继电器,并接RTH?瞎猜:RTH坏短路了,正常是开路的,继电器吸合才有输出。你2个明纬都这样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牌子就好啊。可能是一种板可做2种功率,不一定是省料。足200W就是了。那个Q5是NPN吧,还有继电器,并接RT ...

RTH查了没问题的,阻值5欧。如果断路那后面是没输出的,继电器是常开型

网友B:
学习电源 会修就很牛了,何况改

网友A:
你对,弄错了。那这继电器啥作用?那个是PTC?开始5Ω,后来会变大么?

网友C:
你画图部分为抑制浪涌 软启动电路 Q5受c36充满 或者 y4达到临界状态控制继电器 短接PTC电阻

网友:
学习电源修理

网友A:
楼上上,楼主好象说继电器没工作,也有输出。这怪

网友D:
是不是220v110v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电源 会修就很牛了,何况改

慢慢摸索,好象又没有改的动力了,主要不知改了用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弄错了。那这继电器啥作用?那个是PTC?开始5Ω,后来会变大么?

后面就没测过,感觉应该如6楼所说,防浪软启动吧,
另一外板子Q5也是坏的,但继电器还能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画图部分为抑制浪涌 软启动电路 Q5受c36充满 或者 y4达到临界状态控制继电器 短接PTC电阻  ...

听你这么一说,应该就是这样的,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上,楼主好象说继电器没工作,也有输出。这怪

继电器不工作时,RTH1始终是通的,后面会有输出的. 电路作用应该就是如6楼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220v110v切换的.

切换与这部份电路无关的,电路作用应该就是如6楼所说

网友E:
电阻是限流保护电容的,后面正常工作后继电器吸合短路掉电阻减少发热功耗,应急维修可以把电阻换个小点电阻的,阻值参照头一个电源。另:前几天修个电源,损坏配件和楼主类似,稳压管用15和18串联代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是限流保护电容的,后面正常工作后继电器吸合短路掉电阻减少发热功耗,应急维修可以把电阻换个小点电阻 ...

嗯,应该是的.
稳压管当时手上没有这些规格,临时用了27v, 后面换了

网友F:
继电器是短路防浪涌器件,避免正常使用时该器件对电源的影响

网友:
继电器短接热敏电阻以降低发热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是短路防浪涌器件,避免正常使用时该器件对电源的影响

应该是的,减少上电冲击,MW还是舍得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