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山寨爱疯不拉丝

楼主(2019-04-26):
一同事闲鱼上看到1300买的,通过微信聊天转帐的,大洋直接打水漂了。

网友:
手机应该能正常用吧? 顺便说一下,求赠送可以不?想拿来研究研究。

网友:
安慰,骗子太可恶了。

网友A:
虽说山寨,性能应该不算很差吧,现在华强北都很厉害的

网友:
全模块化通用设计,这点比原装品牌强多了

网友:
当个小尺寸平板玩吧

网友B:
闲鱼的平台即使支付宝,几乎是买了后很难退款退货,撕逼后也没用最后学费。不如买高通6开头和6GB运存等,一千多元的Android手机。

网友:
还挺工整的,

网友:
恭喜啊,又一位贪小便宜中计的,

网友:
有铁块配重的,拆掉更轻了

网友:
能插tf卡的爱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的平台即使支付宝,几乎是买了后很难退款退货,撕逼后也没用最后学费。不如买高通6开头和6GB运存等,一 ...

退货退款简单得很……前提必须教学费……

网友:
国行全新原装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说山寨,性能应该不算很差吧,现在华强北都很厉害的

我以前垃圾桶旁边捡过一个,512mb内存
然后一张扩容卡…
造假也太不走心了,居然有内置文件管理,而且里面就显示着tf卡…
造假的难道不知道苹果不能插tf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的平台即使支付宝,几乎是买了后很难退款退货,撕逼后也没用最后学费。不如买高通6开头和6GB运存等,一 ...

山寨iPhone有见过骁龙625的,但6GB运存算了

网友:
MT6737或MT6750?

网友:
看着还不错,将就用吧,如果不是装逼,就是装逼。一般人不会去用苹果的

网友(2020-02-16):
这样的山寨iPhone,系统界面是以安卓系统改造而成的,进入系统的时候,会显示几秒“iPhone 正在启动”的提示窗。

粉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