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两个山寨充电宝,大家看看电路有什么不同,是不是芯片是一样的。

楼主(2019-04-26):
山寨充电宝里面电池大多为300多毫安一节,有的电池是沙子,线路板都是单芯片结构,线路比较简单,只是能短时间用用而已,没有实际使用价值,只能拆了,线路板可以用于给锂电充电用。

拆了两个山寨充电宝,大家看看电路有什么不同,是不是芯片是一样的。一个带二极管,一个不带,一个有型号,一个没有型号,不知道两个电路原理有什么不同。

网友:
蓝色板芯片看不到型号,如果型号一样电路基本相同,差别不会太大。

网友:
最常见的山寨充电宝,1A输出好像,当个18650充电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带二极管的好,应该是三合一芯片同步整流。带二极管的是hotchip三合一芯片,一般在山寨的10400常见。

网友:
绿色的是同步整流升压方案,比篮板的升压效率高点,虽如此但仍就是很劣质的产品

网友:
都是通板三合一

网友:
这种板子基本是垃圾充电宝的标配,就一片单片机负责充电管理、升压控制,基本是1A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