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4056 两个充电宝板子;换来换去都死了。。。。呵呵

楼主(2019-04-26):
业余选手,有两个板子,都不正常,可能是短路或啥造成的吧。神友顺路给的。

接电池有反应

充电也没反应。。

小米4的SONY电池芯,也不行了的。 4V也不充电。

另一,没反应。

充电显示3格,一格再闪。

查查看看

觉得有问题,换掉

不行,在换4056芯

互换

。。。。。。。。。。。。。。。。。。。。。。。。。。。。。。。。。。。
。。。。。。。。。。。。。。。。。。。。。。。。。。。。。。。。。。。。。。。。。。。。。。。试了不行。

LG芯片继续换。

。。。。。。。。。。。。。。。。。。。。。。。。。。。。。。。。。。。
。。。。。。。。。。。。。。。。。。。。。。。。。。。。。。。。。。。。。。。。。。。。。。。试了还不行。

废了。。。。。。。。。。。。。。。没热风枪,边缘小电阻电容全跑了

这是标准的大F   TP    4056,确实好用。

正负极线,随时接随时充电。在没看过哪家卖的是正品4056芯。

完成。

网友:
折腾的乐趣就是这样的

网友:
虽然不知道这是啥!但还是要说折腾快乐

网友:
看俩插座和灯位置,应该是山寨米万上的

网友A:
那个圆柱是晶振还是震动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圆柱是晶振还是震动开关啊

震动开关的意思。。

网友:
一直觉得振动开关不好

网友:
电感比较小,估计电流不大

网友B:
感觉没啥折腾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啥折腾的价值。。。

要充电池来着,充电板还是有用的。。。

网友:
阻容都给你吓跑了,用枪口顶着,谁不怕死?

网友:
我也有个大F的,现在玩具里的都用那个充电。

网友C:
芯片要拖焊 边加锡边拖 方法不对才会拖跑旁边小原件  4056充电线路与升压芯片没关系的 (4056的2脚是1.2K电流采样 1 3脚是负极 4 8脚是输入5V 5脚是输出4.2V 6 7脚LED可以不用管)输出没电流电阻没问题就换芯片 你这等级应该知道啊 LP28056S是1.2A充电芯片(脚位功能相同可替换4056)淘宝老五数码有风扇充电芯片是这个IC的 带5V8V升压芯片 有需要可以去看看 5.5元收到12个左右
我在代工厂修sphero机器人 经常焊小原件 风枪用的快克713 有什么说的不对欢迎探讨

网友:
谢谢分享。。。。这类版子,莫莫同学送了好多给我,不再为这充电板发愁了。。。。。

网友:
这类小电流的升压板现在用处不大了,没必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要拖焊 边加锡边拖 方法不对才会拖跑旁边小原件  4056充电线路与升压芯片没关系的 (4056的2脚是1.2K电 ...

就是随便搞搞,两个板子都有问题,输入、输出都不行。  偶尔会试充、放li电,不刻意淘板子了,小米的充电宝懒得再拆一个。。

网友:
小电阻小电容先用高温胶带贴上就不会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