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蚊拍改锂电池的最佳方案

楼主(2019-04-26):
以前也改过锂电,刚开始还好,满电还能"啪啪",过不久就"啪啪"无力了,都懒得改,重新买了个锂电的,喜欢锂电充满转灯功能。
收到测试,怎么也是"啪啪"无力???测量电压才3.9v,充电…满电"啪啪"时也有4v以上,爽…
拆旧电蚊拍测量电压4v,"啪"一下就3.9,3.8……
难怪"啪啪"无力,改装用的是旧电池,性能已经不足了,加一个转5v的小板,"啪啪,啪啪,啪啪……",真给力,爽歪歪……
结论:
想要"啪啪"爽,就要保持4v以上电压,所以改锂电最好采用充电宝的电路板。

网友:
用充电宝电路板改最好,有充放电保护,又有升压,最好了

网友:
5v会不会对升压变压器造成压力,毕竟低压侧提高一点,高压侧升高许多,我怕这玩意绝缘漆不耐击穿。

网友:
我的是直接18650动力锂电替换原来的铅酸电池,没有加保护板。充电用4056充电板。

网友A:
我用手机电池改了一个,用着还不错,苍蝇啪三下就碎了,蚊子一下啪碎

网友B(2019-05-30):
引用 网友A:
我用手机电池改了一个,用着还不错,苍蝇啪三下就碎了,蚊子一下啪碎

请问诺基亚BL5C锂电池手机电池能否直接代替电蚊拍原来的电池,还需要改电路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诺基亚BL5C锂电池手机电池能否直接代替电蚊拍原来的电池,还需要改电路板吗? ...

直接替换,原来的充电电路去掉,外接TP4056充电。

网友:
电蚊拍老款使用铅酸电池,我量过其充满电的电压是4.6v,充电器是6v输出,改18650锂电,满电时才4.2v,电量不满时低于4v,估计就是这个原因导致输出功率不足!

网友:
有些电蚊拍板子质量差的很,上回废品站免费拆来一些,有两个是to-220封装的,接锂电空载5秒三级管巨烫,30秒烧了

网友C(2024-05-03):
我是直接塞了个口红充电宝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塞了个口红充电宝进去

还是你这方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塞了个口红充电宝进去

这还真是好法子

网友D:
有时候是蚊拍自己的输出cbb电容老化容量不够,导致升压功率上不去,换掉板子最大的那个CBB就好了

网友:
有点意思    我记得我家的电蚊拍是小小的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是蚊拍自己的输出cbb电容老化容量不够,导致升压功率上不去,换掉板子最大的那个CBB就好了 ...

还有网面要清洁

网友:
没有这么大的空间,赛一个18650都困难

网友:
我也这样改试试看

网友:
直接18650+淘宝2.5元10个的C口充电保护板,电蚊子比铅酸电池强。

网友:
不错,刚改了个,果然啪啪乱响

网友:
啪啪好像违规,记不清哪个论坛了,发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