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13003做横 led测试仪

楼主(2019-04-26):
图中的13005没有,拆的节能灯里是13003,电容是400v  4uf,请教下这个电路怎么修改,变成自适应led测试

楼主:
看半天也没有弄明白,还有就是怎么确定里面的电阻值,和改变电流大小

网友A:
大概这样吧,

网友B:
楼主想测试什么样的LED

网友C:
R1,R2,Q1,D2,D3组成了一个恒流源。R1为Q1提供基极偏置电流,D2D3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基准电压,假设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是0.7V的话,那么三极管Q1基极相对于输出红表笔的电压是0.7V*2=1.4V。R2的大小决定了恒流源电流的大小。以上面假设的条件来计算,恒流源电流大小=0.7/22=0.0318A,也就是31.8毫安。
要改变恒流源电流的大小,只需要改变R2的阻值即可。

网友:
13005比13003功率要大些,用13003代换也可的。三极管的最大消耗功率约为310V×0.032A=9.9W。13003的最大耗散功率为40瓦,最大集电极电流1.5A。制作时,需要给13003加上足够大的散热片。另外,更改电流大小,参照楼上大婶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这样吧,

图中13005是npn型三极管!我没有找到,只有图上的13003 pnp型的三极管。现在这个电路改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测试什么样的LED

小到单个!多的要能测量灯!和电视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R2,Q1,D2,D3组成了一个恒流源。R1为Q1提供基极偏置电流,D2D3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基准电压,假设二极管 ...

谢谢!现在用pnp的13003如何修改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13005是npn型三极管!我没有找到,只有图上的13003 pnp型的三极管。现在这个电路改怎么修改? ...

13003也是NPN管。仅仅是BCE引脚排列顺序不同。

网友:
学习了,一直以来对恒流源不太理解

网友:
回复居然要审核!!!!
13003也是NPN管。只是管脚排列顺序与13005不同而已。

网友:
此电路就是一个自适应的,单个都能测,电流非常小。我一直用这个。

网友:
楼主这是要自己做LED测试仪啊

楼主:
这个和13001不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和13001不同啊

是13005不同。这个是pnp的!13005是npn

楼主:
正反能有两种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反能有两种结果

最可靠还是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反能有两种结果

13003肯定是NPN管,你再换别的管子试试,看看是管子问题还是测试仪问题

网友:
13005管脚顺序是:正面管脚向下时从左到右分别是B C E
13003的顺序是 E C B
13003是很正宗的NPN三极管,且CE极间也不存在二极管。
万用表测量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