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9.9手机显微镜

楼主(2019-04-26):
拆9.9手机显微镜,拍电路元件很方便好用

打开电池仓一颗螺钉,剩余是卡扣

一个紫外LED,一个白色LED

其实镜片视野挺宽的,加上这个螺纹就显得视野小了,有待改善

白灯亮

紫外灯亮

拍印制板

拍1mm钢尺

网友:
这个不错,看得是很清晰

网友A:
直接用手机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手机效果一样

不一样,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哈哈,成本应该很低啊

网友:
找个大概16mm焦距的监控镜头,对接在手机上,效果好像比楼主买的更好。楼主的放大镜也不错,好像是两三个树脂透镜。我以前买的手机显微镜,是一个比较长的外形,透镜结构好像类似生物课上的显微镜,物镜离物体很近,目镜可以变焦,看的虚像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