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Magic Mouse造型 没有牌子的双模无线鼠标

楼主(2019-04-26):
去年年底的时候,在论坛的优惠购那花了12元买了一个苹果Magic Mouse造型,
但没有牌子的双模无线鼠标,这个双模指的是2.4GHZ和蓝牙连接,
底部有开关可以很方便的切换两部不同的设备。

本身也是可充电设计的,续航能力还不错,宣传是长达半个月

听上去感觉还不错吧?

可我买的这个鼠标就用了3天就放回盒子让它吃灰了,按键适应不过来
最近负责下载的那台瘦客户机,需要一个无线鼠标,我又把它翻出来
稍微整一整,起码用着不要那么难受

拆的话没压力,后面有个小盖子,打开后,
螺丝就在那里面,根本不用费力去找了

取下两颗螺丝后,背面提一下,面板向后推就能拆开
PCB板可以拿出来,电池貌似后面有胶,抠了半天纹丝不动

首先我要解决的是微动手感问题,原来的是无牌的红点微动,号称静音的,但实际上也没安静多少,
反倒是因为这个,弄得按键回馈比较差。这就让我不爽了

这个鼠标外壳太矮了,很多支撑柱,所以是装不下常见的长方形三脚微动,
只能装正方形的,所以我打算把原来的红点无牌微动换成松下的褐点
有类似长方形微动的那种声音,但音量不大,也不吵
关键是这微动的寿命还不差,之前给微软的IE4.0鼠标装过一对
差不多4、5年了,没出现过任何单按双击或者黏滞、无效的问题

顺便看看其他地方

传感器参数不详细

无线的小板那我把后面重新焊了一下,焊点均匀一些

蓝牙配对用的轻触开关

中键的轻触开关以及我后换的松下微动

编码器也有一些小问题,也是手感上的

虽然用了华诺的编码器,理论寿命按道理说是不错的
但它后面,没有焊接固定脚,滚轮只要稍微滚动的时候,
能明显感觉到晃动很明显,时间长了就不好说耐不耐用了

准备在后面加焊接一个东西,把编码器固定一下

电池的镍带比较薄,可以自由裁剪长度、宽度。用来加固挺合适的

这样也不会影响到下面PCB线路,同时也能起到固定作用
下次不需要了还能拆除

最后把充电口也补焊了一下,就可以把鼠标都装回去了

装回去比拆还麻烦

电池黏住了,取不下来是个大麻烦,
主板上的弹簧害我往电池槽里面塞了老半天

帖子前面忘记给背面拍照了,这里补一张

与上次改的这个ThinkPad的激光小鼠标一样,同样也是换的松下褐点 正方形微动
按上去手感比之前好很多,回馈清晰了不少,而且还有类似普通鼠标那样的“咯噔咯噔”的声音,
但阻尼还是有点偏软。
滚轮也没有晃动的问题,拿着上网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外壳设计的太矮了,
估计长时间抓着也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网友:
看板子还可以哈

网友A:
“害我主板上的往里面弹簧塞了老半天”——这句话我读起来费劲。

网友B:
双模12块,现在的鼠标真便宜~

网友C:
做工看起来还行。这东西省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害我主板上的往里面弹簧塞了老半天”——这句话我读起来费劲。

我改一下,手机码的字,光标可能跑前面去了,没注意看又把后面的字打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模12块,现在的鼠标真便宜~

便宜无好货啊,这个鼠标和蓝牙连接功能几乎是废的,我还有只雷蛇的八岐大蛇,连蓝牙从没断过,这个12块钱撸的经常断,万幸还可以用2.4G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看起来还行。这东西省电不

实际情况就不知道了,买回来到现在也没用几天,甚至都还没有充过一次电
感觉电池容量有点小,只有400毫安时,如果把外壳的内部改一改,换成大容量聚合物的,应该可以用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无好货啊,这个鼠标和蓝牙连接功能几乎是废的,我还有只雷蛇的八岐大蛇,连蓝牙从没断过,这个12块钱 ...

嗯 廉价蓝牙确实容易断,我之前撸的冰狐蓝牙鼠标貌似30来块了,信号极差,估计还有bug 一动两下滚轮就假死重连,根本没法用,延迟到不明显,最后花八九十买了个高级山寨,信号倒是好了,不过也有小问题,总算能用了,但总体讲体验不如10块的2.4g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