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带有Optane傲腾加速的电脑还有必要上固态硬盘吗?

楼主(2019-04-26):
电脑自带傲腾内存加速器,配500G机械硬盘,有必要把机械硬盘换成SSD吗?是否还能进一步提升速度?

Optane,中文名称”傲腾“,是一种超高速内存新技术,兼容NVMe存储协议。2016年3月,预计英特尔和美光科技将在2017年发布一款名为Optane的超高速内存新技术。Optane使用了3D Xpoint技术,据说可以将存储速度提高1000倍,而且它的耐用性也会比普通闪存更高。这是因为它的存储密度大概是DRAM存储密度的10倍。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了解,搜了一些资料:

有固态就不用了,optane目前的产品硬伤太多,1.只能对安装os的硬盘加速,你如果有一个硬盘作为仓库盘,这个破烂无法加速,2.加速效果不如ssd,应用程序跟sshd类似,需要反复加载才会有加速效果。实际上,不仅是有固态不用,你机械硬盘多于一块的时候,用这个optane的意义也不大,这个optane目前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这种,只对商用机有意义(一点点),公司采购的商用办公电脑基本都是一块机械硬盘。

Optane原理应该算是一种新存储的尝试,介于传统内存和传统SSD之间。英特尔Optane傲腾内存对于机械盘的PC而言加速性能是非常明显的,不论在系统开机速度、响应速度上能够起到明显的加速作用,在游戏用户日常游戏载入等场景下也能够达到甚至超过SSD的实际性能,让人觉得惊艳。16GB的傲腾内存价值375元,配上一块小几百元的机械盘真是不二之选的高性价比啊,这是纯固态PC无法比拟的,作为PC加速的强心剂性价比是相当高的。最后总结一下傲腾内存的优点:1、安装简单,无需数据迁移;2、对机械盘加速效果明显;3、价格比M.2 SSD低廉很多。

网友:
傲腾内存 前几年的过渡性产品 ,内存和SSD降价不少的 2019年 ,
(16GB的傲腾内存价值375元)而且只能用在某些型号主板上 。
又有多少玩家埋单

网友:
16G傲腾现在30的价格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网友:
骗钱的玩意儿,谁买谁上当

网友:
玩游戏还需要固态,只是看看电视,办办公的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