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骚熊出品}冲击批钻头卡死取出

楼主(2019-04-26):
冲击批上用的钻头,不懂的人就知道蛮用 手电钻打孔不行么 非得偷懒 一个不小心卡死了
还取不出来送来了。

取不出来办法只能一个个的试
1:台虎钳夹住钻头用杠杆原理敲适合卡的不深的
2:全部拆掉取出卡座用热风枪加热 需要加点机油润滑 再敲热胀冷缩原理{这是一个维修师傅教的}
先把外面的卡箍去掉看

卡的很深

找了个台虎钳 居然敲两下就出来了 还好比较省立

我们来看看这个钻头 可以看到黑色咬合部分这个是钻头没有装到底部
这个部位和套筒在钻孔时候启动了打击块 冲击死死的夹紧了
材质软也是硬伤

6.35柄和钻头是合体的并非一体化制造

钻头取出来之后就把卡箍装回去 先装珠子

再上卡箍

最后上弹簧垫片 卡簧

完美修复可以去要求请喝可乐了

完毕拍照留念电池是我的 得拿下来 哇咔咔

网友:
手持八磅锤围观阿熊吭哧瘪肚拔钻头

网友:
博世的夹头还不错,换其它品牌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不过,我感觉这个承珠是不是小了一点,或有些变形了?

不记得博世是用4.47还是5.47的承珠了,换成大一标的4.78试试,有所改善。

网友:
不上锈卡头还可以拆,锈死的话,连卡环都拆不出来,就无法取出弹簧了

网友A:
六角柄钻头和六角批头对机器来说有啥区别呢?柄不都是一样的吗?
难道冲击批装批头不会卡死,装六角柄钻头就会卡死?

网友:
只能说坑人的钻头,选错了。这顶上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
没人喊标准语吧!打包!都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角柄钻头和六角批头对机器来说有啥区别呢?柄不都是一样的吗?
难道冲击批装批头不会卡死,装六角柄钻头 ...

六角柄的钻头都是转接的 而这个转接如果不热处理就会很软 使用冲击功能时扛不住大扭力就会变形 然后就会出现楼主这种情况

网友:
熊二有两把刷子呢

网友:
我的昨天也卡死了,装的是支双头六角柄,可能是六角柄太长间隙小点或者六角柄处不标准,反正折腾半天才拔出来……按说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是不是六角柄处改成四方形会降低故障率呢?

网友:
谢谢分享,偶卡过一次充电钻,最后咋取出来的都记不得了

网友:
这下人家又不能换新的用了

网友:
熊大又来秀工具。。。。。。

网友:
尺寸有点过赢吧,进去出不来

网友:
这明明是来炫耀工具的

网友:
东西距离匠人有近了一步!

网友:
可使用双头批头的夹头,在使用单头批头时很大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博世GDR10.8V冲击批用久了之后,在使用单头批头时,经常卡住,钳子夹住批头,反向冲击几下,批头就松动了。

网友:
我第一次用电锤也是卡死了,去市场找人各种敲打才弄出来,原来是我粗心用错头子了

网友:
手艺不错,卡簧怎么取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