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帖,关于汽车遮阳板显示器接线

楼主(2019-04-26):
从报废车拆下来的遮阳板显示器,如图,视频信号线已接好,剩下三根红,黑,绿线,不知道怎么接了,求高手指点。怎么确定那根绿线接电源还是搭铁?

楼主:
我把后盖拆开了,线路板有端子定义,不过不知道这根绿线标的DC是什么意思,到底该怎么接。

网友A:
绿线有可能是控制线,你先通上12V看看会不会亮,亮就不用说了用就行了,不亮用绿线分别接触地线和12V线,看看会不会亮保险点先接触地线。没有图只能这么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线有可能是控制线,你先通上12V看看会不会亮,亮就不用说了用就行了,不亮用绿线分别接触地线和12V线,看 ...

绿线接电源正极了,蓝屏,不管摁哪个按键也是蓝屏,接上倒车影像摄像头也是蓝屏!

网友B:
绿线是倒车触发线 接12v触发倒车 黄rca接视频输入 白rca接倒车摄像头视频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线是倒车触发线 接12v触发倒车 黄rca接视频输入 白rca接倒车摄像头视频输入 ...

多谢,回头有空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线是倒车触发线 接12v触发倒车 黄rca接视频输入 白rca接倒车摄像头视频输入 ...

绿线是常通电还是接倒车灯电,挂倒挡通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绿线是常通电还是接倒车灯电,挂倒挡通电?

绿线倒车触发线啊 触发线 意思就是接通电就触发倒车影像 断电就退出倒车影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绿线倒车触发线啊 触发线 意思就是接通电就触发倒车影像 断电就退出倒车影象 ...

常电是B+ 钥匙门控制叫A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电是B+ 钥匙门控制叫ACC

显示器的问题搞定了,谢谢指点!但是现在接上摄像头,一接倒车控制线就蓝屏,是不是摄像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