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风枪内放烟花了!没骗人!真的!

楼主(2019-04-26):
风枪内放烟花了!没骗人!真的!
早上一开风枪LED内居然放起了烟花!火花四射!
而且没烧任何零件!

就是这个控制加热器的可控硅开关
南方天气潮湿,这里直接击穿了!

铜皮没有烧掉,为了导电流能力,补焊一下

下面是拆解欣赏时间

名称:可控硅
型号:BT161
规格:
电流(RMS): 16.0A 电压: 600V
作用:控制加热器开关

名称:三极管

型号:TIP122
规格:NPN复合管,
电流:5A 电压:100V
作用:控制风机开关

名称:稳压集成块
型号:LM7805
规格:输出
5V 1A,实际根本达不到
作用:给控制电路供电

满血复活啦!

网友:
还好,没有大碍

网友A:
质量堪忧。。。。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
给它上点硅胶

网友:
估计是导电的垃圾掉进去了,

网友:
一朵红花在今夜,
走进一卷残破书页
一抹红颜在今夜,
匆匆带走残影如血

网友:
小强跑进去壮烈牺牲了?

网友:
强烈推荐上一管704硅橡胶,我家的电饭煲按钮板也是经常被水汽入侵,导致按钮失灵,拆开喷酒精后用热风枪吹一会儿就行了,但反复几次后我就用704吧按钮封住,但不影响按钮行程。话说绝缘最好的还是704,其次是热熔胶,但听说有专门的电路板防潮喷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堪忧。。。。换个好点的吧!

天气太潮湿+纸板PCB板导致的,这风枪并不便宜,里面居然是纸板PCB大跌眼镜了

网友:
风枪坚强系列

网友:
难道是厂家送的彩蛋,定时放松一下?

网友:
嗯,增强导流能力,下次烟花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太潮湿+纸板PCB板导致的,这风枪并不便宜,里面居然是纸板PCB大跌眼镜了 ...

那纸板PCB还是KB的料,已经算得上是纸板中比较好的了。不算特别差。

网友:
谢谢分享。。。。。真的放烟花了。。。。。大婶没有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