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海韵SS-200SU-PFC-1U电源

楼主(2019-04-26):
这是几天前的事了,为了一个蜗牛矿机买了第二个电源,先后翻车。
淘宝上的店家说是全新库存。我又一次相信然后上当。
这个电源看上去标签非常非常的新,就像是这几天刚出厂,标签新的发亮!然尔输出线接头发黄,就像是太阳下晒了好几年的成色。上机5分钟后,开始慢慢的发出电流声,吱吱嘶嘶的响,半小时后响的声大的整个小卧室都能听到让人抓狂的声音,最后决定自己拆开灌胶。

装WIN10系统带2个笔记本硬盘,15-22瓦的功耗。

不知道那个电感响,只好把里边的全灌上胶。

电路板上写的200-250W的功耗。

感觉做工好,但是没有之前翻车的那个台达400AB1U电源用料好。电压也没那个台达的准,那个台达的12V输出大概是12.0X,5V输出也能稳定在5.0X这个海韵的12V输出是12.3X,5V是5.3X,

网友:
又一次相信然后上当。。。

网友:
灌胶还响吗?

网友A:
满淘宝几十块的大牌1U电源,我觉得不一定比蜗牛原机的好哪里去。

不在的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换的就好。

我原机的是ZUMAX的,实测待机12V是12.5V;5V是5.16V,觉得符合要求了,就算150W有水分,对折吧,也有75W,带三两个硬盘还是没压力的。

网友B:
其实台达那款是不错,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服务器用所以温度设计的不好,家用想调低风扇结果发热厉害,其他都好

网友C:
胶太多也影响散热吧,一般都是变压器啸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满淘宝几十块的大牌1U电源,我觉得不一定比蜗牛原机的好哪里去。

不在的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换的就好。

一样的牌子 不过我的标签是200W 看里面做工还可以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买二手 你要买全新的我也没那么想不通 二手的就一定比这个好吗 不过我也算翻车了 皇帝版2G内存300包邮 13sata坏5口 今天才发过去

网友:
买这种货,最好多花8毛买退货险。。。。

网友:
之前有35包快的标准1u电源,超微350w金牌电源,而且还比较静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牌子 不过我的标签是200W 看里面做工还可以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买二手 你要买全新的我也没那么想 ...

感觉用料还行。皇帝版从哪里买的?我也想300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淘宝几十块的大牌1U电源,我觉得不一定比蜗牛原机的好哪里去。

不在的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换的就好。

所以呀,还不如原装的稳定好用,我蜗牛原装电源非常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太多也影响散热吧,一般都是变压器啸叫

还是响,后来用3M的CA40H,类似于502的东西,灌满了线圈,现在不响了,能听到的只有轴承风扇的莎莎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用料还行。皇帝版从哪里买的?我也想300买来

就这家TB  冬子电脑  现在好像没看见有300的标签了 你自己问问老板吧 老板好像很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1e4prgb60a

网友F:
这不算翻车吧,海韵的电源啸叫是经常事。1千多的也叫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台达那款是不错,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服务器用所以温度设计的不好,家用想调低风扇结果发热厉害,其 ...

应该不会发热很大,有可能旧了llc频偏了,带载就会狂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算翻车吧,海韵的电源啸叫是经常事。1千多的也叫唤

昨天,电源开不了机了,短接开机电源没反应。

网友(2020-04-05):
楼主这个电源给蜗牛不够用吧。。  双12V  估计12V1 的6A是给硬盘供电的  12A的才是给CPU的   带4块盘 带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