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已解决,VFD屏供电烧电阻什么原因?

楼主(2019-04-26):
已经解决了,拆下有关零件测了没问题,安装拆除的零件,更换保险电阻和680电阻。外接交流24V变压器,测量输出30V正常,然后连接F1F2供电屏幕点亮一组点阵,断电全部连接所有电路上电开机显示正常。
感谢各位!

一个功放的VFD显示屏,图纸中30V的R230 680欧烧了,维修的瞎修换个1欧上去,现在保险电阻R231也断路,变压器这个绕组也短路了,输出只有0.6V AC,绕组阻值只有0.2欧了。
F1和F2灯丝供电吧?这个电压正常F1和F2之间阻值10欧。
想问下一般这个30V一般什么作用啊?
这个电阻烧掉VFD有损坏可能吗?
还是直接上电测试?

网友A:
30v是vfd的栅极和阳极供电吧,可能dw3短路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v是vfd的栅极和阳极供电吧,可能dw3短路烧的吧

拆除电阻,DW3在板测正反相电阻都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除电阻,DW3在板测正反相电阻都很大

哈哈,反正这部分应该有短路的问题,不是它就是别的

网友:
R230是限流作用,680换1,电流大增,用可能会烧掉很多东西,另外,DW3是稳压二极管,电阻档测不出来,用二极管档测量

网友B:
先把CN1插头扯掉,主要测C27和DW3,其中DW3是稳压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其正反阻值,除非这个二极管正反击穿的情况下电阻档可以测出来,非击穿的情况下它的阻值是比较大的。如果没问题,那么用万用表电容档测C27的容量是否正常,如果两个原件都没问题,那么测CN1插头的30V走向,看看是否后面有集成电路或电容对地短路了。还有烧掉的那个电阻在这里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限流,二个是作为稳压二极管的负载降压电阻。所以你不能把它换成1欧姆的电阻。。。

网友:
变压器供电绕组都烧了肯定是有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CN1插头扯掉,主要测C27和DW3,其中DW3是稳压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其正反阻值,除非这个二极管 ...

不是我换的,别人换的。
后面电路就两个10欧电阻,一个电解电容一个无极性电容,第二张图纸有的。
前面被这样修过,vfd屏有没有损坏的可能呢?

网友C:
VFD应该烧不了,它能烧的只有灯丝,也不大可能是VFD本身的问题,而是DW的问题,或者滤波电容漏电问题,事实上,以前都是-27V供电,不知道为啥这种是+3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VFD应该烧不了,它能烧的只有灯丝,也不大可能是VFD本身的问题,而是DW的问题,或者滤波电容漏电问题,事实 ...

今天翻了几个牌子手册,有-27的,-30居多,+30确实很少……明天找个电源试试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翻了几个牌子手册,有-27的,-30居多,+30确实很少……明天找个电源试试先 ...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092315-1-1.html
这边有个可以参考的

楼主:
刚把两个电容拆下测,容量正常,DW3拆下二极管档测量0.687V,电阻档测正向30M,反向36M。1N4001整流二极管也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把两个电容拆下测,容量正常,DW3拆下二极管档测量0.687V,电阻档测正向30M,反向36M。1N4001整流二极 ...

ALL 二极管是不能用数字表的电阻档测的,至少要有100-200V的打压设备才能判断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L 二极管是不能用数字表的电阻档测的,至少要有100-200V的打压设备才能判断好坏 ...

已经装回上电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装回上电正常了。

解决了就好

网友(2021-05-01):
学习VFD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