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SSD的三星K9OKGY8S7M+SM2258H也开出来了,顺带求助2258XT

楼主(2019-04-26):
继2256K开出了拆机的三星TLC以后因为担心一次用不完,还收了个2258H,一共有10颗K9OKGY8S7M,这下用得差不多了,
有了56的经验这次顺利多了,不过颗粒不知道里面有一个是坏的,有一个CE始终出不来,丢垃圾了,不过20刀的两个废SSD 已经出了2个240,一个480了,值回票价了。

用转换贴做了四个三明治... 就当练焊接双层CPU了。

网上找了一圈就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flashDB里面有这个颗粒,并且三星颗粒的ID比较多。
放我网盘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Jx65cgZaqx31MJh7j9dog
提取码:50vi

有跟我颗粒一样的,就不用到处找废时间了。有二维码的颗粒估计不行?我手上没有。不能试。

第一次把全部CE填满了。
这个板子没直接标土狗跳线位置,不过2246EN和2256k的土狗都是R23,我估计就一样了,板子拿到手就是有电阻的,然后RCE单数位置也都是跳线了的,说明可能本身之前的人也是用来上四贴8CE的? 不过省事了。
两个256的南亚缓存是旧内存条拆的。
基本设置好了直接开卡,一次就过了,但是磁盘管理器里面一直没法初始化,觉得很奇怪,然后发现量产的时候isp自动选的是2258selftest...里面还有好几个不同的固件,所以死马当活马医选了个2258.bin。然后重新开了以后就初始化成功了。
还有个奇怪的事情是,开卡软件里面如果自动选择的话反而不会自动选这个K9OKGY8S7M,而是另一个128Gb的三星颗粒,但是,用那个选项也能开出来,而且容量一样,我看了一下,两ID是一样的,所以ID一样的颗粒就算list里面没有,也能开出来? 这就牵涉到我下面想问的2258XT的问题了。
测一下好像都可以了,没什么大问题的样子。

上次买了好几个乱七八糟的板子,甚至买了个2258XT的烂东西。虽然是烂东西但是也想利用一下,所以之前我说2256那个板子是台电SSD拆出来的。所以那个上面的颗粒我想利用起来。
这俩货是HY的,Hynix,512Gbit,H27QFG8PDM5R-BCF ID AD, 3A, 18, A3, 61, 25, FlashDB里面没有,
但是有个 Hynix,512Gbit,H27QFG8PEM5R-BCF 和它就查一个字母,ID一样,
但是就是开不出来,

各位大老请问这个情况有得破么?test都过了,download ISP以后就会verify ISP fail... 感觉就差那一步的感觉... 这货的软件又没得改ISP。
没得玩的话,改USB?
多谢指教

网友A:
速度还算说的过去,如果把这4颗三星闪存颗粒换到M.2 NGFF SATA协议的固态主控板上没准速度还能在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还算说的过去,如果把这4颗三星闪存颗粒换到M.2 NGFF SATA协议的固态主控板上没准速度还能在翻倍 ...

这又是啥原理?

网友:
M.2固态硬盘你没用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度还算说的过去,如果把这4颗三星闪存颗粒换到M.2 NGFF SATA协议的固态主控板上没准速度还能在翻倍 ...

怎么可能

这个持续性能已经到了极限了,4K性能也非常漂亮了(不得不说三星和东芝的颗粒性能就是杠杠的)

如果换成M.2的板子,反而还慢点,不会更快

不管M.2、mSATA还是标准SATA口,理论极限SATA 3就是6Gbps(都是两组差分信号),没法再提升了

除非是M.2 PCI-E AHCI协议,或者M.2 PCI-E NVMe协议,否则性能不会翻倍的了

你是不是弄错了?还是具体指哪方面的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

这个持续性能已经到了极限了,4K性能也非常漂亮了(不得不说三星和东芝的颗粒性能就是杠杠的) ...

我看论坛上有些人测M.2的读写速度都上4位数了,用的是ASSS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论坛上有些人测M.2的读写速度都上4位数了,用的是ASSSD

ASBench是垃圾软件

另外,对方不一定是SATA SSD的。有可能是NVMe,你可能是看错了

最早各别版本的ASBench,就是会跑出异常的数值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SBench是垃圾软件

另外,对方不一定是SATA SSD的。有可能是NVMe,你可能是看错了

NGFF M.2 两个凹槽的不就是SATA接口吗,NVMe这个是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GFF M.2 两个凹槽的不就是SATA接口吗,NVMe这个是协议

首先没有NGFF的说法,正确叫法都是M.2

设计为Key M的M.2插槽,可以插Key M(一个缺口) 或者Key B(两个缺口)的SSD,但两个缺口的SSD不能绝对说是SATA SSD,因为有些x2速率设计的主控,也是两个缺口(例如PS5008)。但一个缺口,基本可以确认是PCI-E总线NVMe协议(当然最早过渡期间的不算,例如SM961 AHCI版本)

接口、总线、协议我还是能分清的

我回复你的意思是:SATA 3的极限就是6Gbps,理论值是无法突破的,所以不会换成M.2接口的就会更快,不可能存在的

网友:
另外补充下:支持什么总线的SSD,更多的不是看M.2插槽,而是看硬件布线和BIOS是否支持

网友:
这又是啥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没有NGFF的说法,正确叫法都是M.2

设计为Key M的M.2插槽,可以插Key M(一个缺口) 或者Key B(两个 ...

你说的我大部分赞成,给你更正两点:第一,NGFF是存在的,NGFF由Intel提出,现在归在M2接口里面,所以把ngff叫M.2反过来也是可以的,第二,不管是B-Key还是M-Key都只有一个缺口,位置不一样,两个缺口的叫做B+M-Ke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我大部分赞成,给你更正两点:第一,NGFF是存在的,NGFF由Intel提出,现在归在M2接口里面,所以把n ...

nGFF只是当时的过渡说法,后续都不这么叫

你的第二点说法我是认可的,我只是没有描述全面

主要是B Key,规范中定义就是可以走SATA总线和PCI-E总线(最高X2)。然后SSD厂商为了兼容主板用了Key M的M.2接口(有些机器M.2即使是M-Key,但它同时支持PCI-E 3.0 x4也支持SATA 3),所以B-KEY的SSD都会把M-KEY的缺口同时打出来(这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两个缺口的意思)

对于主板M.2连接器,它就只有一个缺口(缺口不能说明它支持什么设备)
对于SSD或终端设备,为了兼容性可能存在多个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nGFF只是当时的过渡说法,后续都不这么叫

你的第二点说法我是认可的,我只是没有描述全面

那只是你对这种接口定义为 B-KEY 和M-KEY,而我的定义跟你们的不一样。每个人对 这种接口的定义说法都不相同,我说的这个定义是和淘宝上面同步的定义 NGFF SATA协议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还算说的过去,如果把这4颗三星闪存颗粒换到M.2 NGFF SATA协议的固态主控板上没准速度还能在翻倍 ...

亲~ 话说… 能买到的DIY NGFF板子还行暂时只有2246EN,搞不了这个TLC的三星颗粒,我同时也入了2246EN的板子贴上去能认出ID,DB里面也有,但是开不出来。否则我倒是也有想试试的。等能玩的m.2板子了。手上还有其他三星颗粒。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C(2019-06-19):
引用 楼主:
亲~ 话说… 能买到的DIY NGFF板子还行暂时只有2246EN,搞不了这个TLC的三星颗粒,我同时也入了2246EN的 ...

NGFF的2258我是随便就能弄到,弄到也没球用,首先很难解决散热问题,2258H比46EN热多了,其次上面说的速度快是无稽之谈,看你的测速了,基本这就是2258的固件上限了,如果用鸡血固件估计写入能上480,但是多30多MB没意义而且JS不会放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GFF的2258我是随便就能弄到,弄到也没球用,首先很难解决散热问题,2258H比46EN热多了,其次上面说的速 ...

不会吧,2258H跟2246EN热量差不多,比46EN稍微热一点,58H是L06B开L06B 256G,46EN是L95B 128G,跑圈的时候我摸两个主控温度,略微烫手大概60度上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2258H跟2246EN热量差不多,比46EN稍微热一点,58H是L06B开L06B 256G,46EN是L95B 128G,跑圈的时 ...

不知道颗粒问题还是啥情况,我自己弄得建兴板子,还有威刚的2281 M.2,只要跑圈圈就是一个热啊,,,,,看CDI里面的数据绝对在75度以上,感觉和主控无关,是2242的M2根本扛不住大火炉颗粒?(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颗粒问题还是啥情况,我自己弄得建兴板子,还有威刚的2281 M.2,只要跑圈圈就是一个热啊,,,,, ...

可能跟DC-DC部分电路有关,或者颗粒发热大,至于主控不清楚,不过按理说CE占用越多,内部的核心需要的运算量更大,同理发热也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