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两个独立的桥式整流输出端能并联使用吗?

楼主(2019-04-26):
请问  两个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是完全独立的桥式整流的输出端 并联使用会有什么结果? 输出电压会折中?

网友A:
胜者为王,高电压的那组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胜者为王,高电压的那组胜

两个变压器并联参数要一样。

网友:
我使过一个是12伏开关电源一个是12伏变压器充电瓶(因变压器功率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变压器并联参数要一样。

变压器并联和楼主这个并联是一回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并联和楼主这个并联是一回事么。

整流桥输入端不是接变压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输入端不是接变压器吗?

你看楼主的电路图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楼主的电路图了么?

一个桥带不动,两个桥并联,哪个先导通先烧哪个。

网友:
我还真这么干过,双27V环牛,拆开成2组独立的,分别整流在合并

网友:
这样没事的,先是电压高一点的那组带载,负载高了以后电压下降,直到两组电压相等时原来电压低的那一组也一起带载

网友:
这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践中也是可以的。

网友:
实践过,电压差不大的可以N个这样并联使用,增强功率和减小内阻

网友(2021-08-20):
使用这个方法

网友:
你这样无法保证均流。输出直流并联,交流输入端每个桥的两个交流端并在一起作为一个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并联,增加功率,

网友:
两个变压器输出电压要相等,不相等输出电压稍高的会烧掉的,。

网友:
可以,电压高的那组抢先导通,负载重的话输出电压下降,降到和另外一组电压相等时另外一组电源也一起带载。好处是带载能力增大,几匹小马共同拉车。变压器输出电压不要差太多,差的多了电压高的会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所谓天塌了个高的人顶着!

网友(2023-04-17):
我试过发电机和电网输出并联加电容空载610V,发电机整流加电容带1500瓦的矿机正常,电网整流输出并联空气开关就跳闸,不知道什么原因,应该是接地了

网友:
肯定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