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是不是一定会掉速呢?

楼主(2019-04-26):
我的光威以及intel的5400s系列在跑完模拟slc的那段后都是降速到姥姥都不认识,但是论坛里面有老板卖的2258号称不掉速是什么鬼?
用的颗粒好?还是开卡的时候选择了什么吗?求指教。。。

网友:
三星芯片的神秘加成加上貌似是通道和ce全部都用上了,直接写入速度足够就不需要开slc缓存,不开slc缓存也就不存在一边trim一边写入的情况(一般固态tlc不用slc模拟直接写入大概在80-150m/s之间)

网友:
除非堆颗粒堆CE,把通道占满,否则3D TLC颗粒的真实性能就差不多那样

目前来看,三星和东芝的性能做得稍微好点。像三星,可以保持500-700不掉速。东芝做到500没什么压力,Intel也可以

镁光也可以做到300-500,不过国内厂商上的大多数都是性能很低的,2CE或者4CE的片子,一般双颗粒低容量,过了Cache后就是50-80MB左右。目前镁光B16 NW926单颗粒128G,堆4颗,才跑到200MB左右(估计也跟主控有关系,我怀疑颗粒是不是工作在Asynchronous模式啊?但是2263XT主控的CardMode Info看了显示是Sync模式呢。另外开卡软件根本没法选择模式,SO....)

不过正常使用,没必要关注这个,还是关注颗粒的寿命和稳定性就可以了,毕竟Cache模式SMI是往死里整,相反PHISON保守多了

网友:
补充一句:我觉得性能降下来不重要,重要的是响应时间和稳定性

每每看到那些忽上忽下的,心理就难受,当然如果不卡顿还勉强接受。但是有些还会存在卡顿现象,这才是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