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微信低版本无法登陆,高版本解析包错误,怎么办啊???

楼主(2019-04-26):
  中兴Q801L,升级到Android 4.3就升不上去了,微信以前一直装的6.6.1,最近因为手机铃声突然没了,恢复了下出厂设置,再安装微信时发现不让登陆了,下载新版本安装出现解析包错误,也不让安装,怎么办啊???急求各位大神支招!!!跪谢跪谢~~~

网友:
没办法,换机器吧。

网友A:
新版的微信需要安卓4.4的ART的支持,你只能找稍旧版本的微信,可以尝试下6.7版本的微信能否登录。

网友A:
或者可以找第三方固件,骁龙400完全支持安卓5.1,这样差不多可以撑过微信整个7.X大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微信需要安卓4.4的ART的支持,你只能找稍旧版本的微信,可以尝试下6.7版本的微信能否登录。 ...

试过了,提示版本太低,无法登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可以找第三方固件,骁龙400完全支持安卓5.1,这样差不多可以撑过微信整个7.X大版本。 ...

没懂,具体怎么弄啊?

网友:
用另外一个手机下载最新版并登陆微信,核心破解,然后直接降级并打开,最后在这个手机上登陆。7.0.3降6.6.7成功。

网友:
说白了就是流氓套路,我的老手机也是解析包错误,旧版本也不让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