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海康威视DS-2CD3T25D-I3网络摄像头-拆解

楼主(2019-04-26):
海康威视DS-2CD3T25D系列网络摄像头普及率比较高的.
目前网上没找到拆解的..索性拆了

烂大街的外观.

尾部是型号和密码

从头部开始拆.去掉保护盖就是单灯半的前脸了..下面个小黑圈是预留的麦克风,但这个版本没有所以上了黑胶给封了

面罩....

知道什么叫假大空了吧! 因为是公模.这个算是低配版本了.所以除了头部,后面都是空的!

摄像头模块!这个铝合金的支架起到固定保护摄像头模块还有扇热

镜头和红外滤镜

这里是干燥剂.尾部是一个大铁块...难怪拿起来沉甸甸的!!

I3是单灯,I5是双灯.所以只有左边有红外LED模块,左边黑胶是预留的麦克风..

PCE正面.主控是HK-2016-3  DD1051704-1704

闪存是南亚25q128fvsg 16MB

内存是南亚
NT5CB64M16DP-DI   128MB
螃蟹的网控

果然是公模啊.里面有LED,是给其他小外壳的监控用的,这个监控是看不到里面的灯

COMS...挺漂亮的!

网友:
本以为这种卖得贵的型号会继承老款的做工,用大板

网友A:
这么小的身子穿那么大的衣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身子穿那么大的衣服

体积大的话有利于吓贼,感光片好像比运动相机记录仪上的好点。

网友B:
是星光的吗   摄像头型号太多了 我都懵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星光的吗   摄像头型号太多了 我都懵逼了

不是星光级、就公版套料...基本上海康低端全这个

网友(2020-09-12):
这个摄像头新的205元,做工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C(2021-02-22):
楼主您好!请教一下,我有一个DS-2CD3T46DWD-I3,设置好了IP地址,但是登录不了IP配置网页是怎么回事?还有主板上有一个按钮是干什么的?

网友(2021-07-31):
型号实在是多,就和格力的空调一样,每年都要换个名字,各种高大上的名字,然后东西缩水不缩水就看价格了。全彩夜视,星光夜视,一大堆名头。买了全彩的,晚上有LED补光,不晓得一年四季这么亮着,哪天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请教一下,我有一个DS-2CD3T46DWD-I3,设置好了IP地址,但是登录不了IP配置网页是怎么回事?还有 ...

自己电脑要改到固定ip,跟摄像头一个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