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帮回收站老板娘修个炉

楼主(2019-04-26):
就在跟老板娘去收东西那天,她女儿A拿回来的。A的朋友给了A。说坏了。我拿回家帮修,今早才拆看,不算山货,新,目测无坏件,三个大电容也是好的。锉刀修端子,复原,试机,正常,也许就没坏。觉得接线端是个大缺陷,能烫化塑料壳,咋处理?要重新换个端子压线么?其怪为何会阻大发热,你遇到过么?

楼主:
还有个图示疑问,没拆看线管。

网友:
那个必须是铜端子,不然就会发热

网友:
这线圈稀稀拉拉的,本来就是铝的了,还这么稀,可真够省的。这下帮老板娘修好了电磁炉,以后老板娘有啥好处绝对第一时间想到你,美滋滋

网友:
看看别的网友发的以前的九阳的拆机,对比一下线圈,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网友:
这电磁炉一定有故事

网友:
接线端子基本无解,因为线盘用上了铝线,功率部分不同材料接触的地方必定发热,铝又容易发热氧化,导致铝线粉渣渣。

网友A:
叫老板娘收到电磁炉别急着砸,收到个好线盘的换一下

网友:
铝接触不良了

网友B:
楼主不会就是老板吧?!

网友:
这个牌子的家电真的脱得没底裤了。

网友:
以后老板就记住你了,他要买啥一定要往高了要,不要太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就是老板吧?!

思维太广,有钱途。

网友:
便宜货就没准备让你多用几年,早点坏早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老板娘收到电磁炉别急着砸,收到个好线盘的换一下

线盘不能随便换吧!??目测差不多可能行。我只能告知不要开大功率,默认1400或以下。

网友:
新压个铜鼻子呗……

网友:
线盘我随便换过一个(铝线盘换铜线盘),目前正常使用

网友:
换铜线盘吧,这个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