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力普9v充电电池拆解

楼主(2019-04-27):
配套的充电只能充到7伏多,外接10v电源能到8v多,掉电快。

拆开看看究竟
里面7节串联,
6节1.3到1.4伏
有一节0伏,电阻挡
短路。

用一节18650将短路的电池内部
烧断,充电后电压9v多。
先用着吧,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A:
很不错,竟然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竟然是这样的

网友B:
7节横放,初见。还是Ni-MH,好。串联,打断不就没电压了??见过6节竖放的,型号疑是LR6。从未想修,倒是想充,没适用的器,记得30mA充

网友C: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我用的都是9V叠层

网友D:
在这里和坛友买了两个9V电池的散件, 有一个小的锂电池, 一块升压稳压板, 一个外壳. 用了快两年, 还挺好用. 用在万用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节横放,初见。还是Ni-MH,好。串联,打断不就没电压了??见过6节竖放的,型号疑是LR6。从未想修,倒是想 ...

原配的充电器空载量电压只有7v多,用9v的变压器量电压有10.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我用的都是9V叠层

电池太费了,大多时用指针的,一节五号,用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和坛友买了两个9V电池的散件, 有一个小的锂电池, 一块升压稳压板, 一个外壳. 用了快两年, 还挺好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节横放,初见。还是Ni-MH,好。串联,打断不就没电压了??见过6节竖放的,型号疑是LR6。从未想修,倒是想 ...

6节竖放的是9V碱性电池,单体电压大概1.5V,镍氢单体电压因为大概1.2V,只能弄成7个单体。

网友:
电流冲击大法

网友E:
18650电池接线这样不怕短路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650电池接线这样不怕短路炸了

短接触碰,点几下,量一下,有电了就停!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和坛友买了两个9V电池的散件, 有一个小的锂电池, 一块升压稳压板, 一个外壳. 用了快两年, 还挺好用.  ...

也买了两套散件组装,一直用着,比较满意。
感觉那种才算得上是真正的9V充电电池,只要其中的锂电池有电,输出恒定9V。只是初期产品锂电池容量有些小,只有三、四百毫安时,后来能达到近1000,就比较耐用了。

网友:
短接熔断,又学了一招,不过最好别用18650。估计高电压点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还能用另外的电池去烧它这种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买了两套散件组装,一直用着,比较满意。
感觉那种才算得上是真正的9V充电电池,只要其中的锂电池有电 ...

电池用的太费了,蜂鸣挡用的多,还是锂电耐用

网友G:
这种大电流方法处理过的电池也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大电流方法处理过的电池也用不了多久

是的,用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