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71AD量产工具(网盘下载)

楼主(2019-04-27):
慧荣3271AD量产工具 拿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SQQBVFanLhFjFMlmqTYPw 提取码:lpmu

网友A:
先顶个帖,急坛友所需,赞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顶个帖,急坛友所需,赞个~

网友:
这个确定可以用么?下来试试。先谢了。

网友B:
刚才试了,可以识别,可以量产,但是我的32G的量产后,只有16G了,反复试,改容量,都不行。检测软件,还是32G,不知哪里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试了,可以识别,可以量产,但是我的32G的量产后,只有16G了,反复试,改容量,都不行。检测软件,还是 ...

是不是闪存型号没选对

网友B:
截个图,在哪里选?好像没有选的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个图,在哪里选?好像没有选的地方吧?

你刚学吗???

网友:
我是老手了呀,量过好多了,这个没有选择的地方呀,要不加下QQ,9645206,帮我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B:
这个算是认了没有?我32G的呀,杂量出来,一直是16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是认了没有?我32G的呀,杂量出来,一直是16G

我的32G U盘

也是慧荣SM3271AD主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32G U盘

也是慧荣SM3271AD主控的

你好,你的3271AD的量产成功了么?成功了,帮我看看,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3271AD的量产成功了么?成功了,帮我看看,哪里出错了。

我不会我是新手

网友B:
楼上谦虚了呀,能找到这软件,就是很利害了。可惜,我不会用。

网友D(2019-07-05):
引用 网友B:
楼上谦虚了呀,能找到这软件,就是很利害了。可惜,我不会用。

我的威刚32G,用这个工具也变成16G的了,你那个最后搞定没有啊,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威刚32G,用这个工具也变成16G的了,你那个最后搞定没有啊,求助

bin固定和bin颜色勾去掉再量产

网友:
为什么我的设定选项全部是灰色的??请求帮助。
电脑帐户是管理员帐户

网友(2019-09-05):
多谢,正在找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71AC1 - ISP 181018-DG1
闪存识别码: AD5C282A - Hynix(海力士) - 1CE/单通道 [TLC]

网友:
3271的速度太慢了,而且还没有白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