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Flying X250 230W小电源拆解

楼主(2019-04-27):
前段时间入手了一个小机箱带1U电源,拆开瞧瞧。期间嫌原装风扇声音大,把外壳开了一个洞,加装了一个8cm的风扇。

网友:
功率小了点做工貌似还可以

网友A:
看着像翻新的,新壳加旧板。

网友:
1U的散热就靠风扇呼呼抽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翻新的,新壳加旧板。

这话有道理,杂牌的里面做工应该没这么好,不过合适的壳子不是那么好找,可能只是换了个标签也说不定。

网友(2019-06-26):
看着不错,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