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按键开关怎么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9-04-27):
两个小的按键开关怎么接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复杂啊

网友:
控制H桥芯片,自锁开关或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着好复杂啊

亲测有效的电路,画的有点惨,将就着看吧,按其中一个按钮就是正反转,两个都不按或者都按停转,只需要两个继电器,很多地方都有的拆的,比h桥好实现,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的小开关是什么类型的?如果电流电压满足要求,小开关是双刀双掷的吗?

网友C(2019-07-22):
引用 网友B:
亲测有效的电路,画的有点惨,将就着看吧,按其中一个按钮就是正反转,两个都不按或者都按停转,只需要两 ...

很多不带总线控制的汽车电动玻璃升降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多不带总线控制的汽车电动玻璃升降就是这个电路。

按钮开关一常开一常闭,无需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钮开关一常开一常闭,无需继电器。

考虑到按钮开关的触点容量,不适合控制汽车升窗电机,所以还得用继电器扩流。

网友:
还是用一个拨动开关简单

网友:
如果你的开关通过的电流满足自己需要,下图看看合适不。

网友(2019-11-26):
这个简单,我也在研究中,做个攻丝机,没想到遇到同样的问题,结果用两个按钮,两个直流5脚继电器就能解决了,适合入门小白

网友(2020-01-31):
这个图好 还带电子刹车功能

网友(2024-02-24):
4个MOS +按键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