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DDS信号发生器顺便加个电池

楼主(2019-04-27):
一直嫌台式的信号发生器不方便,想搞个手持信号发生器,但是一找都不便宜。上礼拜看到有人出2M的DDS信号发生器,全新的才179包邮,虽然只有2M方波,但是足够用了,就买了一个回来捣鼓。到手后测试发现,方波在输出幅度超过3V的时候过充比较严重,超10%最高去到接近20%,只有在2V左右过充最低在3%左右跳动;其他波形还好,不多说了,上图

先上一个改好电池整体外观

主板,左边的是电源部分跟处理器,还有USB转串口电路,右边那些IC是74系列逻辑芯片,2个黄色继电器是输出幅度调节的,散热片低下是输出缓冲

电源部分白色是共模电感,USB转串口的CP2012

74系列逻辑芯片

这个部分,最边上的是TTL接口,第二个是测量频率输入口

输出缓冲,没查到这个IC的资料,上面标4001c 03T E2NR

前面板,自己加的铜柱跟碳板

这个是要加进去的电池跟2s保护板,电池规格805080 4000MAH 3.7V,10元/块

保护板是带平衡的2S,8A

2个串联,这个信号发生器配的电源是5V,但是研究线路发现其实可以上更高的电压,最高测试12V输入都可以正常工作,就是稳压电路温度高了点

前面板,用的是STM32单片机

封装好电池摆放的样子

还好没有选更大尺寸的,不然放不下

尺寸基本刚好

另外加个小的电压表监视电压,旁边的是非自锁开关,按下去才有显示电压

网友:
你确定是 179包邮

网友A:
老方案啊,,新的用一个单片机加个DDS芯片就搞定了,ADS9851就可以出很高的频率了,价格便宜,单片机加DDS

楼主:
咸鱼,179包邮,说是清理库存,全新的,我就是看来好久,淘宝很多几十一百的买不下手,100多的大多没有外壳,几十块的功能感觉太单一,那天无意中咸鱼看到有立马下手,山东的,之前说有20台,刚看了还挂着,估计还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方案啊,,新的用一个单片机加个DDS芯片就搞定了,ADS9851就可以出很高的频率了,价格便宜,单片机加DDS ...

关注过,但是价格不便宜啊,而且我主要用音频测试,方波有个几百K频率到头了,太高了也用不上,而且ADD98XX那些很多没有外壳,不然早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