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请问这快板子能够怎么改

楼主(2019-04-27):
怎么玩 能不能改播放器有sd卡槽

网友:
ARM的当然可以改,接口可以自己摸索,最好是有电路图,否则改起来稍微费劲点

网友:
这CPU挺强的,车载上用得不少。

MSB2531芯片主要性能指标:

»CPU: ARM Cortex-A7 32-bit RISC CPU,800MHz
»FPU coprocessor
»32KB I-cache and 32KB D-cache
»12KB boot ROM
»DRAM memory支持16-bit LPDDR和8-bit DDR3
»NAND interface支持i-NAND.Movi-NAND,SLC/MLC NAND FLASH,Up to 60-bit ECC

»USB 2.0 Host & Device mode
»High Efficiency GPS baseband,GPS L1.C/A code,with all-in-view processing
»DGPS and WAAS capable
»Hardware Graphics Engine for responsive interactive application
»Analog audio stereo line in and mono Mic with Mic bias
»I2S/PCM digital audio/voice input and output interface
»Full-band FM radio Transmitter
»Up to 18 dedicated GPIOs for system control,4 UARTs.
»Built-in keypad SAR and touch panel 10-bit ADC.
»Package: 12.2x12.2(mm)298-ball LFBGA

如果有周边电路,改起来应该会顺手

网友:
要找个固件来试试,或者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