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一下广州新思维的的固态硬盘(SAMSWEET PM863)

楼主(2019-04-27):
开拆,露开庐山真面目

网友:
那么浪费空间

网友:
电路板真小巧

网友A:
三星ufs,走的调试接口,跳过了内部控制器直接接的闪存部分,上不了其他芯片,只能是三星uf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ufs,走的调试接口,跳过了内部控制器直接接的闪存部分,上不了其他芯片,只能是三星ufs ...

和黑片比起来,能用上ufs真是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星ufs,走的调试接口,跳过了内部控制器直接接的闪存部分,上不了其他芯片,只能是三星ufs ...

边角闪存定义哪里能找到?把度娘翻四脚朝天也没找到

楼主:
手机上传的,不会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黑片比起来,能用上ufs真是好啊

三星固件据说是摸索着调出来的,官方不给技术文档,稳定性未知,而且坏了想自己开卡,不一定能有开卡固件流出,但闪存的质量比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边角闪存定义哪里能找到?把度娘翻四脚朝天也没找到

JS赚钱的资料哪能让你轻易找到呢,就算有流出要找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网友(2019-10-18):
测试脚的引脚定义不好搞的,找同型号的好的片子,所有引脚都引出,然后上逻辑分析仪,用UFS通信读写数据,然后逻辑分析仪去看周围这些引脚的波形,然后分析功能

网友(2023-02-26):
开成了没有老铁!有开卡工具没有?

网友:
用上ufs真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