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60W6U口充电板

楼主(2019-04-27):
60W6U口充电板
老王当废板卖的,并一再说是坏的,说用料不错,就拍下看看。
拿回来外观检查无异样,输入输出无短路,直接上电量输出电容有5V
6个口均可输出2A,是用电阻做负载
大家看看第二幅图右上角6脚芯片(032734)没查到资料,是不是某种通讯协议芯片
另两个空位能不能自己补上协议芯片

同步整流管为NCE60H10

两个电压基准(EA1

纹波

楼主:
怎么回事,中间的那些路径想删却看不到(编辑时),我是用WORD编好再粘贴的

楼主:
没有壳子,只好这样了。

楼主:
大神们都到哪去了,去过周末了

网友A:
没错,如果6脚小芯片有两根线是到USB口的数据D+和D-那就是协议芯片,看了一下走向,一颗芯片管两路USB口,2513识别芯片SOT23-6封装小体积双通道USB智能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回事,中间的那些路径想删却看不到(编辑时),我是用WORD编好再粘贴的 ...

这个器材我也有一个,只是没有背后的零件,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这些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如果6脚小芯片有两根线是到USB口的数据D+和D-那就是协议芯片,看了一下走向,一颗芯片管两路USB口,2 ...

谢谢,查了下2513,
Divider1/Divider2/Divider3充电协议(苹果 专用)
       D+/D–置1.2V模式(三星专用)
       BC1.2 DCP及CTIS YD/T 1591-2009充电 协议
       可靠的上电复位(POR)及低压复位(LVR)性能

封装形式:SOT23-6

同步直流后为5V,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器材我也有一个,只是没有背后的零件,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这些零件? ...

背面的贴片元件全部没有吗,我的买来就是这样,没加任何元件
元件一般在某宝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