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吊挂线读卡器坏了拆开来看看.

楼主(2019-04-27):
吊挂线读卡器坏了拆开来看看.

网友:
比例不能正常点吗

网友:
这个应该叫打卡机吧?楼主压缩图片的时候不要指定分辨率,直接按比例压缩就不会变形了,除非你指定的分辨率长宽比例跟原图的长宽比例是一样的,否则都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