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说LED测试 电池+逆变如何?

楼主(2019-04-27):
LED灯 或者说灯珠吧  会遇到越来越多,感觉确实应该备个方便的检测工具
手头木有电蚊拍   只好从头做一个了
既然能耗那么小 插电也不安全 何不用电池+逆变器作为供电?  然后再恒流电路
相信在这里泡的TX   手头不乏各类电池  镍氢、镍镉、锂电池。。
反而是小变压器难觅

准备拼凑一个试试

网友A:
当然可以的,我测试灯板或者大功率灯芯就是电池加升压板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的,我测试灯板或者大功率灯芯就是电池加升压板测试的

一般测试用多少电压才够?  我手头只有一种50厘米的灯条  灯芯算多的,24芯
感觉30几伏 一般也够用了

原设想用个220v小变压器反接  好象没必要了

网友:
一般28-43V点亮,大功率灯芯有170V的,不过工矿灯不多,正常家用的都在40V以内